瀚视奇HG191A显示器图像发白 字看不清

楼主(2016-01-07):
电源板 供电正常 电容也没有鼓包的 请大家看下 是哪里的问题造成的?
显示器

网友:
这种杂牌子的。。。。感觉多半屏挂了,你要具体判断可以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屏上面电压低导致。

网友:
屏挂啦,这种屏很烂。

网友:
逻辑板坏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看瓶上的各个供电够不够

网友:
上屏电压5v 有 逻辑板 还没拆开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