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尺寸不同品牌的笔记本内置键盘插同一笔记本上 为何不能用

楼主(2016-01-07):
我的笔记本是神舟K450C-I5D的,原装键盘太差,老易按错,(其实根本没按,但它自己就打出去了,如我按手放键盘上按ABC,但结果是ASBNVC,除非单手指一个个点,就不会错, 常出差带多个无线键盘不方便) 问题来了,我在淘宝上买个同尺寸的联想笔记本内置键盘,人家说用不了,要同型号才可以,我还是想来试试,问题来了,键盘错位用软件可以解决,如果完全没反应,那应该是什么原因呢,尺寸排线接口一样的键盘为什么不能用?可以改装吗

网友:
每一款型号的机器对应同型号的键盘都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你原来那是串键了 键盘坏了吧  不同键盘定义可能是不同的

网友:
人家都跟你说了 不能用了   神舟的机子 用联想的键盘  你当笔记本都是一家的啊

网友:
买台联想本子吧。

网友:
这个哪里有改装的啊,都是原型号用的。

网友:
按照常规 原则需要买同机器的键盘

网友:
小伙 你做梦呢 ?键盘里面导电银做的线路都不一样 ,每个按键的定义不一样你怎么改?

网友:
别的不说,这两种键盘的外形尺寸,包括卡扣位置,背面螺丝位置,排线尺寸,你怎么研究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键盘和ec连在一起。定义脚位不同的。当然不能通用。

网友A:
楼主刚入行不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刚入行不久吧

我看楼主就不是修电脑的吧.

网友:
肯定不能用啊     代工厂都不一样

网友:
电脑就是电灯泡,两根线就行了,很简单的,干吧,还好赚钱

网友:
支持饼哥的说法

网友:
楼主说的那种情况是连键了,键盘和主板有问题都有可能造成,建议先换个键盘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