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3A780M 主板BIOS

楼主(2016-01-07):
联想M3A780M,客户拿过来四台检测,主板先测卡显示D0,拿下主板电池测电压,只有1.2V,换上电池OK了两个,还有两个换电池以为就OK了,结果换上电池还是一样D0,于是读出换电池好的主板的BIOS,刷到换电池没好的主板上,刷上就OK了的。编程器用的是威磊VP490996689

联想M3A780M 1.zip

网友(2018-08-15):
跑过d5后,跑EC/E9/60.是什么原因?唉,电池,BIOS都换过了。网卡声卡拆了。USB等接口电压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