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关机怎么办?

楼主(2016-01-07):
电脑无法关机怎么办?

  有的时候电脑关机,一直都关不掉!造成电脑无法关机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电脑硬件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电脑软件的原因造成的,而如果不能正常关机就会给广大的电脑使用者造成一定的困扰,或者带来一些小麻烦,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就电脑无法关机的常见原因做一个大体的分析,希望对类似情况的朋友有点帮助,赶紧一起来了解下吧。

  1. 系统文件中自动关机程序的缺陷。假如我们在“开始/运行”中输入命令“rundll32 user.exe,exitwindows”看看能否正常关机。如果在这个命令下可以正常关机,表示自动关机程序可能有某种缺陷,我们应该在相应的项目中完成文件修补。如果修补文件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重新安装系统。而运行“rundll32 user.exe,exitwindows”也不能正常关机,则可能是操作系统中某些系统程序有缺陷,处理办法仍然是修补系统或者重新安装系统。

  2. 病毒和某些有缺陷的应用程序或者系统任务有可能造成电脑无法关机。那么首先应该查杀病毒,在关机之前关闭所有的应用程序。由于有些应用程序是系统启动时加载的,因此可在“启动”菜单(在“开始/运行”中输入命令:“msconfig”)中逐个减去加载的程序,以便看看有无影响关机的文件(当然要重新启动之后才有生效)。

  3.系统bat文件被破坏所致。首先将系统C盘保护功能暂时关闭;

电脑无法关机(图1)

  随后打开我的电脑,点C盘右键属性:

电脑无法关机(图2)

  在属性功能选择画面里,点工具-立即碎片整理功能-删除设置:

电脑无法关机(图3)

  接着下来,我们打开系统CMD功能 ,在任务栏-开始-运行-输入CMD然后回车确定即可:

电脑无法关机(图4)

  在CMD功能里,我们需要测试一下网络是否正常,可以使用ping 网关来测试。

电脑无法关机(图5)

  最后我们打开修复工具箱,找到关不了机的修复功能,然后点修复,耐心等它修复完后重启即可完成修复了。

电脑无法关机(图6)

  4. 外设和驱动程序兼容性不好,不能响应快速关机。可在“开始/运行”中输入命令:“msconfig”,在“常规”标签页中选择“高级”,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禁用快速关机”。如果怀疑外设有故障,也可以逐个卸载外设进行检查,以便找到有影响的外设。

  4. 如果设置了在关闭Windows时使用声音文件,当该文件被破坏时也可以造成电脑无法关机。请在“控制面板/声音/事件”中选择“退Windows”项,把声音名称设置为“无”。这样处理之后如果能够正常关机,则表示的确是该原因所致,可重新安装声音文件供使用。

  5. 安装WinXP后不能正常关机,如排除了上述各种原因后,有可能是其控制面板中的电源选项设置不正确,请检查你的设置,保证ACPI和APM能够正常工作。也有的主板系统BIOS中的APM(高级电源管理)和Win XP之间不完全兼容(以AMI BIOS为多),因此不能自动关机。选择关机却变成重新启动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手动关机了(按下电源开关保持4秒钟后放开,如果少于4秒则无效)。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升级主板的系统BIOS,采用新的版本。

  系统文件被破坏导致这样或那样的故障也是很常见的,如果用户发现电脑无法关机,那么可以按照教程的方式来进行设置与修复,也可以直接使用安全软件来对系统进行修复和病毒检测查杀,出现电脑无法关机问题也能得到解决。

网友:
电脑关机的快慢与内存的大小有一定的关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