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开机不跑码断电

楼主(2016-01-07):
话说前几天的那块华硕M5A78L-M LX板子开机复位灯狂闪,经过更换5脚芯片后亮机正常,在这儿再次感谢坛友h55;这不半个月的功夫就又出问题了,和上次的不一样:症状是:开机不跑码就开始断电,不接12v可以风扇常转,复位灯仍是狂闪,但是12v这边没有短路,这是啥问题呢?求思路,求指导

网友A:
测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下内存的条件?

他是说不插4扣就不断电 你没看清楚吗。。这个应该是上下管短路 或者是CPU那边短路

网友C:
楼主我有这块主板,你想知道哪里的参数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这块主板,你想知道哪里的参数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测试。

太感谢了,要有思路指导就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下内存的条件?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内存的问题吧

上次修的故障代码是EE50原因是内存spd供电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是说不插4扣就不断电 你没看清楚吗。。这个应该是上下管短路 或者是CPU那边短路

楼主说12这边没有短路啊,内存这边短路也会这样的。

网友:
重点检查822

网友:
不一定是12V那边的问题,如果是那边的问题会秒断电,你这个像是某个电压不够或者没出来的保护,ASUS就喜欢这样,你可以打值,如果确定没明显短路强制上电测各路电压。

网友:
822已查,各个阻值基本正常

网友E:
这种问题的板 我这里5 6块 的没修好 的是复位灯闪 型号好像是M5A78L-M LX

网友:
不知道哪的问题 量电压的正常 时钟 复位电压的有 就是复位灯闪  板上的822 IO 时钟的换了 的不行 我也是醉了

网友F:
是掉电还是循环重启?不管是那个先把所有供电都查下,缺供电也会这样

网友:
拔掉12V   CPU供电电路就不工作了   所以不掉电   查下CPU供电这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掉电还是循环重启?不管是那个先把所有供电都查下,缺供电也会这样

是掉电,不是循环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的板 我这里5 6块 的没修好 的是复位灯闪 型号好像是M5A78L-M LX

是一开机复位灯就狂闪的吗?这块板子上一个问题也是这样,换了5脚芯片后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这块主板,你想知道哪里的参数可以告诉我,我帮你测试。

版主好,图上的这个三极管be击穿,能帮忙量下是npn还是pnp吗?丝印字是KL7,不知可用哪个替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版主好,图上的这个三极管be击穿,能帮忙量下是npn还是pnp吗?丝印字是KL7,不知可用哪个替换

已测量了,应该是npn的,就是找不到这个三极管的资料,不知哪位朋友知道可替代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测量了,应该是npn的,就是找不到这个三极管的资料,不知哪位朋友知道可替代的型号?

npn三极管主板上大把,基本上都能代换,你找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