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6-01-07):
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

  通过电脑系统的控制面板我们可以操作基本的系统设置和控制,比如添加硬件,添加/删除软件,控制用户帐户,更改辅助功能选项等等。但是有时因为电脑系统稳定因素的考虑,对控制面板进行了锁定,让一般用户无法访问,那控制面板打不开怎么办?,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解决控制面板打不开的解决办法。

  首先打开系统的开始菜单,如下图所示,打开后,在里面选择“运行”。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1)

  运行程序打开后如下图所示,在打开后面的输入框里输入gpedit.msc ,然后点击下面的确定按钮,如下图红色方框标示。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2)

  执行gpedit.msc 其实就是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如下图所示: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3)

  在左边的本地计算机组策略菜单下面选择并打开“用户配置”,然后在打开菜单中依次打开“管理模板”和“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4)

  在右边的设置菜单中找到“禁止访'问控制面板'”,然后在上面点右键,之后在打开菜单中点击“编辑”。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5)

  点击“编辑”后就打开如下图所示的“禁止访'问控制面板'”设置对话框,左上方可以看到对该设置是“已启用”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使用控制面板功能,在右边的帮助信息里可以查看关于“禁止访'问控制面板'”的详细设置介绍。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6)

  左上角的状态选项改为“已禁用”或“未配置”,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应用和确定按钮,在开始菜单里面和其它地方马上就可以看到控制面板选项了,当然控制面板的功能也是可以打开的。

控制面板打不开(图7)

网友:
对小白有用 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