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独显外接有显,内接无显或偶尔白屏

楼主(2016-01-07):
G40-30独显外接有显,内接无显或偶尔白屏,
DISPOFF#
INVT_PWM
+LCDVDD_CON
以上几个都没电压,这几个是顺序是怎么样,先有哪个先。

网友:
怎么没有EDID的。

网友A:
查LVDS跑哪了,跑桥就干桥,跑显卡就干显卡。

网友:
外接是有显的,不是会显卡挂掉了吧

网友:
查LCDVDD   屏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LVDS跑哪了,跑桥就干桥,跑显卡就干显卡。

纯粹属于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纯粹属于误导!

好草率

网友C:
这机器 不就是那个U26问题吗 直连就OK了

网友:
关键是如果检测不到屏,其它的供电还会出吗,我的意思会不会是其它问题,导致上面列出来的供电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 不就是那个U26问题吗 直连就OK了

查过了,没这个芯片的,难道图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