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5-551 开机报错 BOOT FAILED 修复

楼主(2016-01-07):
     今天修一台 宏基 V5-551   板号: DAOZRPMB6CO    可以开机也认到 硬盘  和  U  盘 ,但是 硬盘 和 U 盘都是 BOOT FAILED 报错,测过各路供电都正常,刷过 BIOS 也是一样故障,还没有拆机的时候就换过内存条,也是一样故障,本机只有一条内存槽,于是就没有再去怀疑内存故障。我测试了硬盘到南桥的 4 个电容的阻值,其中一组两个是 250 《数字表》,另外一组是 90 ,以前测试 过 这 4 个电容的阻值都是一样的,于是就怀疑是南桥坏了,但是心里也奇怪怎么能认到硬盘呢?我准备换南桥了,突然发现自己犯错误了,当时没有拆机的时候,换过内存测试,因为只有一个内存槽,所以就认为有板载内存,没有装内存也试过不能开机,我还以为这个机器没有板载内存,大多数情况下坏掉一条内存就不开机了,这个机器装了内存条能开机,就误导了我,也怪我自己眼瞎。到要换南桥了《还好还没有换》才发现主板有板载内存,弄了一遍怎么就楞没去注意板载内存颗粒呢?既然板载内存不开机就肯定不对了,就拆吧,拆第一个就发现下面有腐蚀,重新植球焊上去就开机了,装上硬盘也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A:
楼主运气还是比较好的,取第一个就命中目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还是比较好的,取第一个就命中目标了

运气真的不错,要是取到最后一个发现有问题,整个人会崩溃的。

网友:
楼主的手工看来也是不错的   一次搞定  加分鼓励发贴 望多多分享

网友(2016-05-20):
板载内存坏了都能亮机也是醉了

网友:
还好看到了楼主的这个帖子了,要不也该走好多弯路了。看了自己的板子  第一个和第二个都进水了··

网友:
板载内存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第一把就命中目标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细心会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