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土炮拆焊南桥

楼主(2016-01-07):
继上次取暖器焊好显卡后这次更有信心了,因为核心比显卡小很多,这次主板是GA-EP43T-S3L,不开机,加焊南桥开机了,同样方法拆下南桥后,掉了空点,电容鼓包了,没有钢网,万能钢网不能用,脚位不规则,只能一个个点上去,纯手工,浪费一上午,期间有几个不听话的,烙铁点了再补,最后终于植好了,满怀信心的装了,还是不开机,加焊也不开机了,估计南桥坏了,x宝直接买了个,还买了钢网,怕有铅装不好,拆下装上,终于好了最后涂上硅胶,论坛上说设计有问题,显卡把灰尘都吹到南桥里了

网友:
好久没有这种概念了。

网友:
你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勇气,今天我也发了两个GB南桥来,准备土炮干一炮试试.

网友:
这种大珠子还是比较好直的,只是楼主没有钢网这样很费时间

网友A:
楼主传说中的土炮就是热风枪吗?下面的预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说中的土炮就是热风枪吗?下面的预热呢?

取暖器
字数

网友:
一个一个拨上去还是要很大的耐心啊

网友B:
怎么拆先,大神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拆先,大神推荐

看我上次拆显卡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拆先,大神推荐

下边是取暖器,没下预热干不下来,即便干下来也坏了

网友:
LZ是摆一颗 焊一颗啊 厉害

网友:
我马上也要土炮拆南桥,返修台拆不下,我去那个。

网友:
还是买个BGA吧

网友:
弄太多了!!南桥散热片下面白带异常。

网友:
纯手工点上去的?高……

网友:
这个手工要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土炮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
这种没有曲线加热的。能修吗。焊完能用得住 吗。

网友:
总感觉土炮不是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