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二修进水联想Z460 本本

楼主(2016-01-07):
                                       解决二修进水联想Z460 本本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Z460 机器  不加电  询问客户得知 进水还修过后  报价维修主板价格后  让客户留修; 客户走后打开主板 先目测 主板有明显进水痕迹 待机芯片换过   先洗刷刷再说   洗刷完后 打各大阻值都正常   通电测公共点 16.2 明显不正常 第一想到小电流 点火 。 测PQ6 4脚18.4 明显不对  要想PQ6完全导通 4脚电压在8v左右方正常 测得为18.4V 明显不对   要想PQ6 完全导通 PR30 PR29 必须接地分压   接地分压的条件PQ9 的2脚须为高电平, PQ9 为高电平的前提条件PACIN ACON 须为高电平 ,ACOFF 须为低电平  测条件PQ9的二脚 低电平  不正常 测ACOFF 低电平 正常  测ACON 低电平不正常   测PACIN 的 相连电阻PR37 一脚3.2   2脚 为0  分析是ACON 拉低导致  查来源 是来自LM393  再由VL 上拉得到  测393 8脚正常   6脚3,3  正常   5脚为0  不正常   要想7脚输出高电平 5脚必须大于6脚  测5脚来源  是由B+通过
两个499K 的电阻分压而来  实测PR22 一段为18v 一端为0  拆掉 阻值无穷大  坏了  找了个499K 的电阻换上  通电测试 保隔正常了   测 待机也正常 了  以为这样就好了 正要高兴   触发 电流0.6 掉电   哎 进水机器 到底没那么容易  在接着查吧根据时序  内存供电1.5 正常 0.75 正常 当测到二级电压时发现5V 正常 3V 只有0.8  看来问题出来了 找来源 3v是由U4 转换来的 测U4 4脚0V 不正常  查B+通过R89电阻  得到 实测 电阻1脚腐蚀 断线  找了个47看的电阻换上 通电再测 3.3V 正常了 接屏 正常了 烧鸡1个小时  一切OK   机器成功修复  上图!  大冬天发帖不容易 看到的 都给加分吧 谢谢了!

网友A:
图片可以插入的,排版好点可以多得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可以插入的,排版好点可以多得分

哎呀 就一起上传了 没排 ,,,哎

网友C:
小波波还是很流弊的,加油多赚MONEY

网友:
厉害,这么顺利,功夫深啊

网友:
二修的板子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波波还是很流弊的,加油多赚MONEY

哎压 菜鸟还需多学习 啊 有机会 刚总 指导下

网友:
楼主排版杂乱无章,别人很难看的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哎呀 就一起上传了 没排 ,,,哎

多用心发帖,可以多赚分。
你随手传,肯定阅读体验不好,分就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用心发帖,可以多赚分。
你随手传,肯定阅读体验不好,分就不多了。

学习了  谢谢饼哥

网友:
电阻进水一般都会变大。

网友:
都成秒杀了

网友D:
确实如饼哥所说  在你那一段文字里  适当的位置插上你的图片  那样阅读起来更是直观   那样的话 不仅可以得更多的分   还有的是  我看到了 还会给你加精华     现在只能说 你错过了不少

网友:
都是些高手啊

网友:
还是有点看不懂,不过够详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饼哥所说  在你那一段文字里  适当的位置插上你的图片  那样阅读起来更是直观   那样的话 不仅可以得 ...

恩  是的 下次吧

网友:
没法对图看~~

网友:
楼主要把排图搞好了,加分的人就多了

网友E:
进水的机器仔细检查,一般都能好

网友:
大冬天发帖不容易 看到的 都给加分吧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机器仔细检查,一般都能好

呵呵 他外观看不出来 有的

网友:
排版好点,就看的比较顺

网友:
二修的电脑一般都挺难修的

网友:
好累看到一半没动力了,图片太乱了,还是帮你加分

网友:
进水的机子呀。不太好修我看见进水的都烦

网友:
进水加二修,已经不错了,技术可以

网友:
楼主下次排版好的,希望你再接再厉,加油!

网友:
楼主好厉害,我刚学的都看懂了

网友:
挺不错的  保护隔离研究的好

网友:
电珠进水腐蚀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的思路相当的清晰啊。

网友:
chengwenlong136 -4 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