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000进水小修

楼主(2016-01-07):
联想V2000进水不加电 拆机后见主板一片发霉迹象 听客户描述进水后只是吹了一下开机还能使用 用着用着就黑屏了灯也不亮了 再怎么弄就开不了了,先报价客户同意了就开修,用酒精把进水的地方全部清洗干净后测量了一下没有短路,感觉问题不大插电开机了,见电流好像亮了 接屏试不显示感觉只要把屏线插上电流就到0.36就不跑码了,屏线拔了就感觉屏幕亮了一样 外接键盘大小写灯都亮了 还能重启 怎么就不亮呢 难道屏幕或者排线坏了   拆屏测试 换屏和排线故障还是一样 折腾了两小时还是没搞好给客户说留下来修 客户走后先扔在那里没管了 修别的机器去了  等到第二天早上找到图纸测了一下屏线接口电压30脚就只有1.9V感觉明显不对再继续测量所有的+3VS都只有1.9V难道哪里短路了导致电压拉低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拿着主板仔细看 最后发现如图我连线的地方  一个小点有点发黑 剥开后断线了 连起来插上电电流上去了量了一下原来的1.9v现在是3.3v正常了 接屏亮了  反复测试都好着 装机此机修复  另附上BIOS希望能帮到大家

联想V2000版号 NM-A273.rar

网友A:
图纸刚才忘上传了图纸也分享给大家

联想V2000 版号NM-A273_ACLUA_MB_20131231.rar

网友:
细心是关键  我现在修机器  有时候 很冒火

网友:
进水腐蚀掉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学习了,原来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B:
主板上裸露的点是为了方便工厂测试,但是进水后有时会烧断。

网友C:
断线为什么接屏上不了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裸露的点是为了方便工厂测试,但是进水后有时会烧断。

这个我也想不通为啥 也许是电压不够 接不起来负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为什么接屏上不了电流

这个我也想不通为啥 也许是电压不够 接不起来负载吧

网友:
进水机还是要细心观察,一般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刚才忘上传了图纸也分享给大家

论坛有的图纸就不要重复上传了哦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图纸也传上来

网友:
好多故障只要细心,其实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
说明目测是第一个,说不定有三分之一是看出来的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把图纸也传上来

图纸在上面啊已经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