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8-HD主板求助,二修板缺件,上家拆了个零件。

楼主(2016-01-07):
七彩虹CF-G8-HD主板求助,二修板缺件,上家拆了个零件。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元件。

网友A:
稳压器1117、1084、EH11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稳压器1117、1084、EH11A

感谢徐老师的指点,徐老师你的qq是多少啊

网友C:
这种形状的一般是转换待机电压的,你可以3脚量下看是不是与5VSB连2脚是不是与显卡槽B10脚连,如果是那就是5VSB转3VSB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形状的一般是转换待机电压的,你可以3脚量下看是不是与5VSB连2脚是不是与显卡槽B10脚连,如果是那就是5 ...

刚才用万用表量了下确实是如你所说,现在这个板子不触发,给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用万用表量了下确实是如你所说,现在这个板子不触发,给点思路。

先打下对地值 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上家拆掉这个芯片,可能是因为这个芯片发烫引起,如果发烫那么就有短路,打下这芯片2脚3脚对地值吧,然后就是ATX接口红黄橙都打下,USB数据线对地值前置后后置都打一下

网友:
1117,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桥挂了,上家不会无缘无故拆的。

网友D(2020-06-10):
引用 网友B:
感谢徐老师的指点,徐老师你的qq是多少啊

1117adjbdfile://tmp_L3N3YW5fdG1wXzE1OTE3NzcxMjU1NjhfSU1HXzIwMjAwNjEwXzE2MTgyMS5qcG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