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P5G41-M自动上电

楼主(2016-01-07):
一个同行拿过来的P5G41-M主板,说自动开机不亮,插上电源自动触发,无复位,测绿线对地值1.9几无穷大,说明不是绿线对地短路,IO坏?南桥?测73脚南桥过来的上电信号为高电平,说明前面的正常,测72脚为0.3V,但是对地值正常,IO也没有短路,查点位图可以看到他是由822排阻上拉的,旁边那个没装,果断换排阻,亮机。

没技术含量,但是还是想换点分用用,本来指望传个BIOS和点位的,结果都有了………………
P5G41-M BIOS
P5G41-M点位

网友A:
华硕主板822排阻一般是维修人员的福利,72脚在主板待机时候一般正常工作电压为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822排阻一般是维修人员的福利,72脚在主板待机时候一般正常工作电压为5V。

恩,测了一下对地没短路就知道是上拉了

网友:
这里旁边电阻推测是起到PSON信号传输跳线连接作用。

网友B:
起到PSON信号传输跳线连接作用,什么意思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到PSON信号传输跳线连接作用,什么意思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意思就是这个电阻一端连接电源绿色线测试点,另一端同时连接IO72脚,自己看下点位图就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到PSON信号传输跳线连接作用,什么意思不明白能否解释一下。

就是给绿线一个上拉电压,绿线没上拉会自动上电。

网友:
楼主挺幸运的  我修的几块华硕的板都不是822的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给绿线一个上拉电压,绿线没上拉会自动上电。

当绿线电压被拉低时候,5vsb由于上拉电阻的存在不会被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绿线电压被拉低时候,5vsb由于上拉电阻的存在不会被拉低。

绿线是信号,只有信号才能被拉地,供电都被拉低那就不叫拉低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822排阻一般是维修人员的福利,72脚在主板待机时候一般正常工作电压为5V。

我怎么感觉华硕的主板修起来不稳定,遇到一大波网吧板子全是爆时钟芯片,换上去,有的主板可以点亮了,可是冷机一会,又跑乱码,多开几次直接供电全没了,修的头大

网友D: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快成了华硕全部板子的通病了,上次修一个H61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基本上都快成了华硕全部板子的通病了,上次修一个H61的也是这问题

反正华硕主板的是坏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绿线是信号,只有信号才能被拉地,供电都被拉低那就不叫拉低叫短路。

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3343-1-1.html这篇帖子帮我评论下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