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下内存槽的重要脚位需要就下吧

楼主(2016-01-07):
    之前新手的时候找起来比较麻烦  都是整个槽的 现在整理了一下重要测量点 需要的就下吧

网友A:
什么的没有 下什么 ???

网友:
没有什么资料!怎么下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没有 下什么 ???

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确实有个压缩包,但现在怎么不见了

网友:
LZ 重新上传过 资料没了

网友:
资料神秘失踪,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是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资料呢?我编辑帖子也没看到附件,如果没附件这帖子我要删除了哦

网友:
纳尼,什么都木有

网友:
楼主重新上传一份吧没看到你所发的资料。

网友:
把资料从新上传一下    不然此贴就无意义了

网友:
楼主  把附件重新上传下!!!你得帖子有问题!!!

网友:
赶紧把资料补上,不然我们要开始评负分了啊,我要三代内存的SPD重要脚位,我想做内存刷写座

网友:
这么多人期待,楼主你还不出现说不过去哦.

网友:
说好的资料呢?

网友:
纳尼????神马都木有A?????

网友:
这才是维修中的最高境界

网友:
之前是附件资料没了  我直接打出来把。
    2代内存              重要脚位
                总线终结电压(负载供电):VTT0.9-1V 在内存旁边排阻测量
               SPD总线3.3V238脚
供电       基准电压 VREF 0.9-1V 1脚
                系统管理总线3.3V 119 120脚

        3代内存             重要脚位
                 总线终结电压(负载供电)VTT0.75V 120  240脚
  供电        SPD总线3.3V          236脚
                 基准电压0.75V  1脚
                 系统管理总线3.3V 238  118脚

网友:

各位怎么编辑我还在想办法,一定给大家交代。

网友:
包呢,楼主我想要呀,57078126@QQ.com帮忙传一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