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楼主(2016-01-07):
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很多使用小米手机的用户可能有时因为种种原因都会遇到手机开不开机,但是很多时候用户们并不知道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是怎么回事,对于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就更不知道了。今天小编为大家详细来说说小米手机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在根据小米手机开不开机的原因给大家解答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一

  小米手机开不开机的原因和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1.手机无法开机在冬天发生的几率要比夏天大,原因是因为冬天空气比较干燥,容易产生静电,这样也会影响电子元件使用,像手机这样高精密的设备也在劫难逃。

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二

  若开机屏幕不亮,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教大家释放静电:拔掉电池,按住电源键5秒,重复3次,重新接上电源和电池,开机尝试,注意要按住开机键不放。

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三

  若还是不能开机,看下屏幕是否出现电池低电压图标,如果是的,就考虑快快充上电,等待充好电再开机。

  2. 接上充电器正常可以开机,拔掉就不能开机,或者手机自动关机,则考虑更换电池。

  3.如果有的小米手机开不开机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用万能充给电池充电半个小时以上,然后在再尝试开机试试。

  4.软件冲突:安装的软件与手机的系统不相符也可能会造成手机开机不了的情况,可以将手机连接电脑将程序删除或直接在手机卸载。

  5.既然开不了机,我们就在小米手机上同时按下“音量键上”和“电源键”这时手机进入Recovery模式 。

  这时手机的屏幕功能就失效了,现在我们在Recovery模式只能通过手机的 音量键上和下来移动选项,电源键来进行确认操作。

  现在我们移到语中的“简体中文”,然后按一下电源键进行确认。

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四

  然后在回到“主菜单”中我们找到一个“消除数据” 移上去之后再按下“电源键”进行确定。

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五

  操作好了我们再点击“主菜单” 然后我们再点击“重启手机” 细节如图所示“电源键”确定。

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六

  最后一步移到“重启”界面中选择“重启进入系统一(最近)”,并按“电源键”,此时手机就会自动重启。

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 图七

  好了这样其实就是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了,所以你开机之后手机中的数据会全部丢失了,不过丢失数据与手机不能使用那个关系更大一些………。

  6.如果排除以上手机开不开机的原因,那么只有考虑硬件故障了。

  (1)开机线路不正常:使用外接电源给手机供电,使用电联表检测看看示数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很可能就是开机线断了或者开机键接触不良。

  (2)、电池的供电电路不正常:使用外部接口对手机进行供电,看看开机时候恢复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就确定是手机的供电电路不正常。

  (3)、手机电源的IC不正常:对照电路原理图在电源IC的外 围电路的测试点上进行测试,看测试值是否正常。

  (4)、手机的系统时钟和复位不正常:可以使用双总示波器来对手机的CPU电源进行检测,查看复位之中的波形图是否正确。

  (5)、逻辑电路出现问题:也就是手机电路版出现的故障,一般可以通过补焊来解决这个问题。

  上面六种原因和解决方法就是本文为帮助大家解决小米手机开不开机怎么办的原因和方法,希望能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网友:
原先插充电器可以进fastboot,现在fastboot也进不去了,怎么办?

网友:
拔电池·················要是用的是米3以上的机子怎么办············

网友(2016-02-21):
可以参考下,还是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