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来一笔,快速修好了联想e430,真是人品万分之一爆发

楼主(2016-01-07):
神经过,洒然一笑,请大神勿喷。生意没大有,天天我看无量寿经,净空法师讲解的。殊胜比任何都好。来人接台联想e430本子la-8131p,放了几天也都懒得修了。客户说是正玩着不开机了。我接电流表,待机正常,按下开关后,电流表如下图: 笔记本不启动。我说放下把。给修修看让等2天。这自己催自己去修修啦。首先根据电流没有没起来,按下开关有反应。首先觉得公共点和ec供电没问题。考虑待机3v,和5v和待机芯片。一查,3v是0.42v,5v只有0v。 先没用波波,先打阻值3v的阻值200多,5v有0阻值。找到了1个维修点。看图,+5valwp去的地方太多啦。去掉+5valwp和+5valw的跳线,测是后级短路。我拿这板子看了半天没有明显损坏。心想这咋办呢,那么多,一个一个的摘啊。那么多芯片和电容,麻烦啊。 偶然看到了一个零件:u2301接到+5valw而且带2个滤波电容。我想就从这开始把,先测u2301输出没短路,先从电容摘起来把。有2个电容,去掉最边边一个电容,测下阻值200多,竟然不为0啦!!震精啦!人品大爆发啊,那么好的运气,竟然那么巧合!然后连上跳线。打下3v和5v的波正常!电流表上,刷刷的亮机了。另外之前还修过e430c是19v大短路,烧鸡一个电容短路。不好意思上传啦。请各位给加加分把!加分不掉分

网友:
不知道是网络问题咋的,其他的图上传,就卡住不动。真不好意思。补图:

网友A:
拍了好几张图还有波波图,没法上传。图纸相信大家都有e430 la 8131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了好几张图还有波波图,没法上传。图纸相信大家都有e430 la 8131p

你用ps把照片转换成web格式,文件小还清晰。再上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ps把照片转换成web格式,文件小还清晰。再上传就好。

感谢。我没大发过帖子,谢谢你教我。我说怎么回事,传不动,还慢。

网友:
螺丝扣就好出问题

网友:
可以说是运气十分好啊

网友:
确实是运气比较好,难道你没听说过烧鸡

网友:
人品大爆发,这运气不买彩票可惜了

网友:
不用运气,一用烧鸡大法就行了

网友:
你这个示波器是什么牌子的??我也准备买一个示波器,考虑着要哪个牌子的好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故障和电容位置都一样,这个算通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