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321x 显示花屏

楼主(2016-01-07):
dell l321x开机显示用c一会会花屏,这种板是CPU 集显的,内存也是在焊主板上的,而且CPU 还是I7的,这种不是知内存有问题还是CPU有问题
cpu

网友:
热一下CPU 再看一下结果不就知道了

网友:
CPU 加焊过,桥,内存都焊过,想换个CPU 暂时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