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掉电新发现

楼主(2016-01-07):
维修一台ASUS K42J笔记本,型号为K42JZ,板号为K42JR REV 4.1,详见下图
D壳背面

内存槽

主板板号

该机故障为开机掉电,每次电流上到1.5A就掉电,然后不断重启,不断掉电,ASUS不装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拆出主板,取下CMOS电池,裸板通电能正常点亮,而且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再开也正常,只要装上CMOS电池,就会掉电---重启---掉电不断循环,而且不会显示,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器BIOS容易出问题,而且需要原厂纯净版的BIOS,就算是同型号的机器备份的也不能使用,于是刷BIOS,各种刷啊。。。。。。刷上有的不显示,有的能显示但显示延迟而且风扇狂转,这还是BIOS不匹配的原因,于是自己动手合成BIOS,刷上还是原故障,大半天过去了,看来是块硬骨头,扔一边修其它的机子。
    过了两天,又拿起来继续修,由于是HM55芯片组,开始怀疑显卡和桥,于是加焊了显卡,还是故障依旧,这时有想换桥的冲动了,但忍住了,也许走进死胡同了。果然,换了一根内存就好了,*脏话*,就换了一根内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试了几次,用别的内存就不掉电,只要用他的内存就掉电,上下两个内存槽都试了,结果都一样,你说冤不冤,罪魁祸首就是它

  但这根内存装在其它机器上就是正常的,真是不得其解

  总结:本来用最简单的替换法就能快速找到原因的,结果花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原因就是太迷信ASUS  K 系列的BIOS了,BIOS确实也是容易出问题,但往往太迷信它就会误入歧途,所以修机还是用最简单的替换法先排除主板外的其它部件引起的故障。

网友:
撞大运了 楼主

网友:
这个问题真考验人

网友:
COMS电池跟内存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挑内存或内存插槽问题, 或根本还没找到真实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内存或内存插槽问题, 或根本还没找到真实故障

是啊,没找到根本原因,因为原来的内存正常用着。

网友:
虽然绕了一圈,但是还好没大动

网友:
换内存   擦金手指是最基本的呐   这绕了多大一圈    下次要注意啦

网友:
内存有问题为什么拨下小电池能正常呢?

网友:
华硕很多机子内存条有问题是会掉电的啊大哥

网友:
管他的能用就行

网友:
我也遇到过楼主的这个问题

网友:
记得大神说过vref电压不稳定,会挑内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供参考。另外华硕那么乱的型号命名也忘记了。请教具体怎么确定华硕主板的型号的确定。真够乱的华硕脑残啊。

网友:
电池和内存没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很难见到的故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