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无法进BIOS

楼主(2016-01-07):
开机按恢复键无法进BIOS设置界面 按FN+F2   F12 更是无门 很可能是上家把这些全关掉了 装个系统 给客户讲了人民币30元 折腾了半个钟 别人问 会不会装 投降了 第一次向客户说可能不行 真是没法收拾了 各位大侠有高招吗 谢谢!

网友A:
拆机把小电池放电 试试  不行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把小电池放电 试试  不行就刷

关键是客户机 也就30块 算是放电行 客户也不干的 别人认为是很小的问题的

网友:
你刚开始就应该把问题检查清楚再报价的,第二次不好报价的

网友:
实在不行就拆硬盘下来装

网友:
你应该是新手吧 ?BIOS 模式现在好几种 ,什么UFI 什么快速启动啥的 百度不少能搜到

网友:
把硬盘拿出拷个系统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FN加F1呢,也不行吗

网友:
是不是键盘有问题,插USB键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