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V1000电源,空载时5VSB正常,短接强制启动后5VS ...
酷冷至尊V1000电源,空载时5VSB正常,短接强制启动后5VSB一直在变,5VSB变压器次级...

楼主(2016-01-07):
酷冷至尊V1000电源,空载时5VSB正常,短接强制启动后5VSB一直在变,5VSB变压器次级也一直在变,反馈的输入输出电压也在变,5VSB变压器初级的控制芯片的输入输出也一直在变,包括PWM的输入输出也一直在变,请问大胜们是什么原因
芯片

网友:
ICE2QR4765

网友:
ICE2QR4765这个芯片的供电、反馈的电压脚的电压都一直在变

网友:
待机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减小,造成芯片驱动困难,更换后会有不错的效果。

网友:
待机芯片指的是控制5VSB变压器初级的芯片吗?

网友:
大神有没有这个电源的图纸 我只有V1200的图纸

网友:
检查1、2、7pin的连接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解决了,是5VSB芯片旁边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