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开机d0 复位自己跳

楼主(2016-01-07):
品牌机945主板  因特而的

网友:
说明在反复复位,先测电压

网友:
时钟正常不

网友:
这种桥主板我修理到的是前端总线阻值异常引起的,查座子与北桥间信号

网友:
量下VRMPG有没有跳,再就是IO发给桥的PG有没有跳 ,复位什电压有没有跳。

网友:
不过内存   主板在一直复位  试图过内存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发帖时最后把自己测了哪些方面或者换了哪些芯片也写清楚一点,这样有利于大家帮你分析,D0就是在内存这块,看看内存条件有无满足

网友:
谢谢大家,下次我回写得详细点

网友:
应该是内存这里,查查供电都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