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机初始化(复位)方法大全

楼主(2016-01-07):
                                       创维电视部分机芯初始化(复位)方法
注意:在维修时,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将维修机器的EEPRST数据进行初始化或复位(特别是平板电视)。如遇到疑难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也可试试将机器的EEPRST数据进行初始化或复位,但一旦初始化或复位成功了,那么该机的功能、行场幅、白平衡(TV、AV、Ypbpr、VGA)等等都需重新调整。(液晶平板电视的Ypbpr、VGA信号的白平衡需有专用信号发生器才能调整)
8T60机芯:进入工厂模式后,在工厂第一页倒数第三项EEPRST按左右键开始初始化,当出现ok提示时表示初始化已经完成,然后待机重启动,也可断电后再上电。

3D20机芯:进入工厂模式后,连续按菜单键进入维修模式DEBUG MENU菜单,在DEBUG MENU菜单下把屏幕上的数据改成如下数据:
Device    EEPROM
Register    520
Data               将此项改任意数据,但不能与原数据相同
按菜单键保存,重新交流开机,进入工厂模式第二页菜单将TYPE后面的机器型号改成与本机一致即可。(按频道键选择子菜单,按--/-键确认,确认后会出现闪动的字符,确认后可用音量键来选位,频道键改数据),如装空白储存器开机会自动初始化。

3D28机芯:进入工厂模式后,连续按菜单键进入维修模式DEBUG MENU菜单,在DEBUG MENU菜单下把屏幕上的数据改成如下数据:
1、早期软件初始化:
Device    EEPROM
Bank      5
Register    20
Data              将此项改任意数据,但不能与原数据相同
按菜单键保存,重新交流开机,进入工厂模式第二页菜单将TYPE后面的机器型号改成与本机一致即可。(按频道键选择子菜单,按菜单键确认,确认后会出现闪动的字符,确认后可用音量键来选位,频道键改数据)如装空白储存器开机会自动初始化。
2、新软件初始化:
在DEBUG MENU菜单下,按频道键选择Initial项,按音量键将其改成OK,按菜单键保存,重新交流开机,进入工厂模式第二页菜单将TYPE后面的机器型号改成与本机一致即可。

3P30/4P36/5P30/3P60等部分P机芯:进入工厂模式,按遥控器数字键6、7、8、9进入二级工厂菜单,按“菜单”,“频道加减”找到I N I T 00 FF 项,按音量加键,待此项变成I N I T  FF  FF后,按“清除”键即完成初始化。

8TR1/8TR2机芯:按住键控板“音量加”,然后再打开交流电源,即可初始化。

8R01机芯:方法1:按住键控板“菜单”然后再打开交流电源即可初始化。
方法2:工厂菜单下选中复位(All Reset)项,按右键(音量加)进入复位过程,复位过程需要十几秒,等OSD重新出来后,断电一次即可。

8T1G/8G10/8G11/8G20机芯:  进入工厂模式后,依次按遥控器数字键6、7、8、9进入下级工厂菜单,找到“Eeprom Edit”项,按遥控器上的“进入”键(或音量加键)进入下级工厂菜单,找到“INIT”项连续按两下“进入”键(或音量加键),待出现“Please restart TV”后交流关机再开机即完成初始化。

8TTK / M / J / O / N 机芯:进入工厂模式后,通过遥控器上的”菜单”键选到DEVICE项后,按音量加减键选到EEPROM项,此时ADDH和ADDL都为0,按频道+-键选到ADDH,再按音量+ -将此项值设为0F,再按频道+-键选到ADDL,再按音量+ -将此项值设为FE,按频道+-键选到MOOD,再按音量+读出数据,看DATAL项对应的数据是什么(若是19);按频道+-键选到DATAL一项,再按音量+-键将此项值改为跟刚读出来的值不一样即可(若读出的值为19,改成20即可),DATAH的值不用调整,按频道+-键选到MOOD在按音量-将数据写入,再按音量+看数据是否已经写入,如已经写入则DATAL为所设值20。按屏显退出工厂菜单,然后交流开关机就可以初始化EEPROM。

8M10机芯:进入工厂模式,可以看到如下页面:
DEVICE    24C64  (如此项显示9U89,按音量加减键选择24C64)
BANK      00
ADDRESS   00
VALUE     00
WRITE     》
DIRECT    OFF(关)
首先,将DIRECT   OFF(关)改为DIRECT  ON(开),再将VALUE   00改为VALUE   01,交流关机即完成初始化。

8DA2/6机芯:进入工厂模式,用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 EEPROM,.按下音量增加键进行清理EEPROM数据,几秒钟后,屏幕左上方会出现please reboot your system的提示,此时关电源再开机,即可完成初始化。

8DA8机芯:进入工厂模式,用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 EEPROM,.按下音量增加键进行清理EEPROM数据,几秒钟后,屏幕左上方会出现eeprom init finish,pls power down的提示,此时关电源再开机,即可完成初始化。

8DD1机芯:进入工厂模式,用频道加减键选择工厂菜单中的Clear EEPROM,.按下音量增加键进行清理EEPROM数据,等几秒钟按待机键重新启动就OK。

9G10机芯:进入工厂模式,按定时键,进入另一级工厂菜单,选择'配置选项',选择'初始化EeProm',按进入键,等待出现'Eeprom Will Init Next Reboot'提示信息后.再交流关机,再重新开机。

网友:
先顶起来在说,

网友:
先定以西  看看‘

网友:
先收藏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方法太实用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