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无待机小修之送小白篇——————

楼主(2016-01-07):
接修同行一CQ40同行说是按开关无反应 实测接可调电源无待机  请看图

笔记本维修你懂得 登记留机 送客 等信儿吧
同行走后 迅速拆机 当拆完最后一颗螺丝的时候 它完美的呈现在我的面前 目测全板无进液 无修  还是个一手货来的    既然接可调电源无待机  待机3 5V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于是对3 5V进行打值    实测 电感对地值都正常   看图  3.3对地500
  5V对地500多 看图
无短路
于是上电测量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待机芯片型号是51125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么51125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控制产生  待机3   5 V呢   请看图
51125的引脚上我们可以看到16VIN是芯片的主供电 由公共点提供的 实测正常 看图

有了主供电之后就要有线性电压了 实测线性3 5V以产生 看图

线性正常 了  那就继续测待机3 5 V的开启信号  实测也正常  看图
待机芯片有了主供电 有了开启信号 不产生 3 5V  3 5V对地也不短路  前面以测量过 直接更换芯片51125  料板上找一个换上不行   再换一颗 换上问题依旧   心里想 停吧  停吧  老换有意思吗 不累啊    那好吧 先不换了  于是拿起放大镜在待机芯片四周到处看  看哪 看哪  结果还真看到了不想看到的   看图
在哪里断线不好 偏偏在这里断  在主板上这个脚位周围都有东西 最讨厌补线 补完如下图
洗板水把焊膏洗刷刷  洗刷刷  完后上电   3.3  5V  完美展现出来  看图  3.3V电感后端 5V电感后端
另附上待机正常时的3 5上下管G极波形图

维修至此结束   最后  该加分的加分   至小白贴  大神级别的 看过笑一笑就赶紧回家吧 该吃饭了

 会员2350942元2022-9-22 18:13

网友A:
句容老大是进水的机吗?REF断线还是没遇到过,、

网友B:
14的意思是2V的基准电压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句容老大是进水的机吗?REF断线还是没遇到过,、

不是进水机    可是它就断了  找谁说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的意思是2V的基准电压引脚?

具体啥脚位   看数据手册去

网友C:
大神修机就是流弊,这断线用眼睛都看出来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修机就是流弊,这断线用眼睛都看出来了,厉害

其实是用放大镜看的  哈哈

网友D:
图文并茂,为新手们提供了很好的维修流程。。楼主辛苦了

网友E:
skipsel 模式。我修到一个Ton 电阻增大的。芯片换了无数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为新手们提供了很好的维修流程。。楼主辛苦了

所以才叫送小白贴  就是易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kipsel 模式。我修到一个Ton 电阻增大的。芯片换了无数个

恩  有时候  芯片换了不行  就是其它那些引脚引起的  只是查得人还是少   都是换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恩  有时候  芯片换了不行  就是其它那些引脚引起的  只是查得人还是少   都是换芯片

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啊,没进水很少会有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啊,没进水很少会有断线吧

恩   确实  正常损坏的  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    再一个就是电容

网友G:
写得太好了,老换芯片有意思吗,观察细致。
最后你做得太好了,修好机还煮好饭了,叫一笑回家吃饭了?

网友H:
这机器真不怎么样,也没进水什么的,就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真不怎么样,也没进水什么的,就断线了。

CQ40的通病都知道了  确实不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得太好了,老换芯片有意思吗,观察细致。
最后你做得太好了,修好机还煮好饭了,叫一笑回家吃饭了?

我擦   你从哪知道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  不可留了

网友:
楼主修机杠杠的

网友I:
看帖子很简单,但是像我这种小白修的时候就费劲了。。。

网友J:
凡是维修都要仔细

网友K:
VREF  估计正常维修我们都很少测

网友:
你回贴也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帖子很简单,但是像我这种小白修的时候就费劲了。。。

实地的还说是小白  这么低调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凡是维修都要仔细

恩  往往仔细都以解决不少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VREF  估计正常维修我们都很少测

我不是也没测   放大镜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的意思是2V的基准电压引脚?

呵呵 好像是 模式选择 脉冲或PWM

网友L:
此处断线应该是板子长期受潮导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此处断线应该是板子长期受潮导致

可能吧  不然这个地方一般也不断线    它就断了  找谁说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吧  不然这个地方一般也不断线    它就断了  找谁说理去

断了好了,不然那有鸡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句容老大是进水的机吗?REF断线还是没遇到过,、

14脚断线,不是REF

网友M:
楼主,你的小纸条上 贴在维修台上吗 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吗?
最后一句是什么 被迅维LOGO挡住了 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你的小纸条上 贴在维修台上吗 为了给自己加油打气吗?
最后一句是什么 被迅维LOGO挡住了 看不清楚

我没贴在维修台上    最后一句是  仔细  仔细  再仔细

网友N:
这都能发现,下次修不好也要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都能发现,下次修不好也要多看看

那肯定啦   目测是最先要做的呐

网友O:
我看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会一直换芯片的,看了楼主的贴后,要给自己提醒了,还是要查查其他引脚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看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会一直换芯片的,看了楼主的贴后,要给自己提醒了,还是要查查其他引脚的条件!~

恩   一般都是先换芯片   换完不行  那就不能老换了不是

网友:
想知道补线 的手法

网友:
这个补线很简单    是断线  不是QFN掉焊盘    断线的   找到断的地方   拿刀片  把线路刮开一点  露出铜    涂点焊膏  上点焊  把线焊上去就行啦

网友:
仔细维修有意外收获

网友:
是的   往往目测能解决不少问题的

网友P:
工作条件不满足再接着往下量就量出来了

网友Q:
楼主14脚的线你补在VIN上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Q:
楼主14脚的线你补在VIN上的啊

线边上有个13    13再加1等于几  大声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P:
工作条件不满足再接着往下量就量出来了

有说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Q:
引用 网友F:
线边上有个13    13再加1等于几  大声告诉我

是不是飞的13脚的哦 ,小白嘿嘿有点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Q:
是不是飞的13脚的哦 ,小白嘿嘿有点看不懂

13脚是我飞的那个旁边的啊   没看出来吗

网友:
竟然是断线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F:
13脚是我飞的那个旁边的啊   没看出来吗

可能照的有点不明显吧,我看错的跑的电容那里去了,13脚应该是2V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Q:
可能照的有点不明显吧,我看错的跑的电容那里去了,13脚应该是2V吧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Q:
可能照的有点不明显吧,我看错的跑的电容那里去了,13脚应该是2V吧

13脚是开启信号啊   3.3V    你说  是不是来捣乱的

网友:
感觉很奇怪??????

网友:
点开他那图纸看看,14脚就是2V的REF基准电压

网友:
断线引起的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脚是开启信号啊   3.3V    你说  是不是来捣乱的

不啊,不懂就请教哈楼主,不是捣乱

网友:
进水断线  问题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我的四川跑的黑龙剑走远了哈,学习了点谢谢楼主的解答,在学校学的太少了还是【迅维】里学的多

网友R:
句容老大你的店啥时候开的?方便提供一下您那个维修台的尺寸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R:
句容老大你的店啥时候开的?方便提供一下您那个维修台的尺寸吗?

  开了三个月了  我也忘了多大尺寸的了  你自己估摸一下吧    二层还是后加的

网友S:
经验老道~~这也行~~有些问题 缺什么可以看出来 细节能看出来就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经验老道~~这也行~~有些问题 缺什么可以看出来 细节能看出来就是大神了

大神你太谦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F:
开了三个月了  我也忘了多大尺寸的了  你自己估摸一下吧    二层还是后加的

以您的技术生意应该刚刚地吧!

你这个是淘宝买的吗?
您要是闲的时候帮我量量尺寸。我的台子修机子老是脖子疼。谢谢

网友T:
这难道就是板子受潮断线的吗。

网友U:
换了芯片,问题还一样的时候,头都变大了。芯片周围的问题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以您的技术生意应该刚刚地吧!

你这个是淘宝买的吗?

我这是在当地做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难道就是板子受潮断线的吗。

有可能吧    谁知道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换了芯片,问题还一样的时候,头都变大了。芯片周围的问题不好找

呵呵  仔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V:
这个脚断线,用示波器测量会是怎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脚断线,用示波器测量会是怎样的波形?

这个脚测电压就行啦   不需要测波形哦

网友W:
这个脚应该也是一个开启信号把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脚应该也是一个开启信号把

这个不是开启信号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楼主厉害。

网友X:
版主大神 这种主板不进水断线的太少了 主要是亮机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X:
版主大神 这种主板不进水断线的太少了 主要是亮机图哦

少=于没有? 要亮机图?   就不给你看  咋滴

网友:
进水的机器?

网友Y:
楼主换芯片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吗 。这个摘下芯片应该很明显的啊。

网友Y:
这个精华难道仅仅试,因为楼主用工发帖吗。

网友Z:
描述的挺细的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换芯片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吗 。这个摘下芯片应该很明显的啊。

换芯片的时候  周围都有焊膏  不太容易看

网友AA:
刚吃完饭,而且每分加,只能学习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精华难道仅仅试,因为楼主用工发帖吗。

有啥异议可以提出来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Z:
描述的挺细的啊,不错

必须的描述的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A:
刚吃完饭,而且每分加,只能学习学习了

你不用学习了   出师了  打天下去吧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你不用学习了   出师了  打天下去吧

师傅,天下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师傅,天下是谁?

再见

网友AB:
没看到福禄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没看到福禄克啊,,,,,

刚到货   前面卖家竟然给我发了个15B    然后我又顺丰倒付  发回去了  这个是卖家 又顺丰包邮  邮过来的

网友:
师傅~ 师傅你别走啊师傅师傅~~~

网友AC:
修好就不错了呀,以后就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AD:
万用表没有电了。。已经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万用表没有电了。。已经不准了

不准不怕   以经升级换代为17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修好就不错了呀,以后就少走点弯路了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AE:
修了一堆CO40系列的  第一次碰到不上电的啊 看来我运气真好

网友:
你不像小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修了一堆CO40系列的  第一次碰到不上电的啊 看来我运气真好

什么意思咧

网友:
我没说我是小白呐

网友AF:
基本上相当于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基本上相当于秒杀

还是有些过程的

网友AG:
这种地方断线,个人觉得还不好修

网友AH:
很适合我们这种小白看,描述的详细,希望以后还能再看到这种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种地方断线,个人觉得还不好修

你太谦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很适合我们这种小白看,描述的详细,希望以后还能再看到这种贴!

以后会经常发的

网友AI:
修待机都需要图纸 ????

网友AJ:
楼主思路清晰,水平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修待机都需要图纸 ????

是啊  小白没办法  赶不上大神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思路清晰,水平杠杠的

你回贴也是杠杠的

网友AK:
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会搞得很复杂,哎,可惜自己不会用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会搞得很复杂,哎,可惜自己不会用波波

不会用 可以学的呀

网友AL:
楼主修这机能收到钱吗,我还有一台放在我这里没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修这机能收到钱吗,我还有一台放在我这里没修呢

收不到钱谁修啊  别闹

网友AM:
楼主修机好仔细,这都被你发现了,牛X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修机好仔细,这都被你发现了,牛X呀

不发现它   毛爷爷就不能发现我   没办法呐

网友AN:
这个也是检到了啊,相对来说还是好修了,只是补一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这个也是检到了啊,相对来说还是好修了,只是补一下线

恩  补一下线  收钱   还有别的活儿要干  哈哈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AO:
惠普的垃圾机子 好好的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惠普的垃圾机子 好好的断线

是啊  找谁说理去

网友AP:
G 级正常的波形对嘛 ?不正常是怎么样的,   不是要有波的嘛  怎么没波浪的  嘻嘻 本人小白 勿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P:
G 级正常的波形对嘛 ?不正常是怎么样的,   不是要有波的嘛  怎么没波浪的  嘻嘻 本人小白 勿喷

因为我调的时基的关系  G极的波浪被盖住了   变成一条线了

网友:
这破机,刚好冬天冷了拿来取暖用不错。

网友:
恩  的确  目测是最先要干的

网友:
不要每个贴都回复同一句话   将视为灌水行为

网友AQ:
镇江的句容?咱们邻居啊,原来有这么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Q:
镇江的句容?咱们邻居啊,原来有这么个高手

现在不在那边了  呵呵

网友AR:
写得好详细呀 简单明了符合标题

网友AS:
挺好的厉害楼主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写得好详细呀 简单明了符合标题

瞎修修    没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挺好的厉害楼主坚持

下次回点有用的吧   这样有灌水嫌疑

网友:
其实维修贵在认真仔细,板子的毛病都是差不多,但是表露的症状不一样,需要仔细观察测量,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啊

网友:
本来 cq40的机子问题就多 楼主还是 比较细心哦

网友:
是不是时间长了,PCB烧断呢?

网友:
只要原理懂这个问题不难修

网友:
线路问题啊,牛XXX

网友:
这个断线是不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应该拿放大镜先看看

网友:
还是去迅维学习学习吧,高手实在厉害

网友:
肯定是受潮了或者哪里不小心碰到了 要不然还会无缘无故断线?

网友:
是不是受潮引起的断线

网友:
我就不大会看示波器 楼主示波器看的挺厉害

网友:
针对新手是很有用的

网友:
这个脚还真容易没想到会测它,它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句容老大是进水的机吗?REF断线还是没遇到过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真是高人

网友:
老换芯片有意思吗笑 啊对逝者意思

网友:
修的还行 不错不错

网友:
修的还行 不错不错。。。。

网友:
修的还行 不错不错。。。。。。

网友:
说实话 我一般很少会查到这个脚,具体什么作用我也很模糊!skipsel 可以理解为功率大小的模式选择不?

网友:
小白不好当啊

网友:
最后一张图很有感发

网友:
楼主这个真的是精华,很佩服。学习到了!

网友:
14脚是工作模式设定吧。。。

网友:
HP 的机器还是好修的

网友:
以前我们老师说,拿到板是先看、再看、再看,是有道理的,还有为什么现在回帖不加分?

网友:
这是通病么

网友AT:
楼主在电脑方面是福将啊,有天赋!加油

网友:
没进水这个位置居然断线奇了怪了

网友:
感谢楼主。小白感谢您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看着就是不费劲

网友:
今天的小白,明天的大神啊

网友:
补线的活是最不好干的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跟医生看病差不多,四个字 望 闻 问 切 问题怎会在仔细中查出来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虽然机器老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我的思路和楼主差不多。找了条件还不出电压, 就换。。。

网友AU:
不进水也会短线吗
句容诚信电脑
我也想知道呐
详情

网友AV:
引用 网友F:
开了三个月了  我也忘了多大尺寸的了  你自己估摸一下吧    二层还是后加的

楼主用的示波器和bga返修台是什么型号的?可以透露么。

网友:
楼主是火眼金睛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用的示波器和bga返修台是什么型号的?可以透露么。

示波器是普源的DS1102E   BGA迅维360T

网友:
引用 网友AU:
不进水也会短线吗

我也想知道呐

网友:
还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AW:
我想说的是楼主换了两次芯片都没发现断线,可见楼主也太不细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W:
我想说的是楼主换了两次芯片都没发现断线,可见楼主也太不细心了

换芯片的时候  涂了焊膏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网友:
很棒很详细 果真小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芯片的时候  涂了焊膏  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一直在学习中

网友:
维修仔细确实很重要

网友AX:
维修要谨慎啊,小问题看不见的话,一味的换芯片代换只会越走越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X:
维修要谨慎啊,小问题看不见的话,一味的换芯片代换只会越走越远

远的家都看不见了

网友AY:
CQ40和CQ43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Y:
CQ40和CQ43这样的问题很多

是吗  那受教了

网友AZ:
CQ40机器比较熟悉。。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Z:
CQ40机器比较熟悉。。还好修。。

CQ40做维修的  都很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所以才叫送小白贴  就是易懂

小白们会感谢版主大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们会感谢版主大人的。

感谢谈不上  共同学习

网友:
CQ40的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BA:
你这么认真技术一定进步很快.

网友:
新手学习了,无待机的大概检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A:
你这么认真技术一定进步很快.

一般  一般  还在小白阶段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好细   入门的都看得懂

网友BB:
这么老的机器 现在不高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B:
这么老的机器 现在不高兴修了

有钱   任性

网友:
这个修的不错

网友:
不容易,我是自叹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楼主在电脑方面是福将啊,有天赋!加油。

加油  努力   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厉害啊,这版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