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显示器显示图像有重影 菜单选项 慢慢显示出来 已解决

楼主(2016-01-07):
        LG显示器显示图像有重影 菜单选项 慢慢显示出来    看电影显示人物都跟凌波微步似得,有重影  ,菜单一按显示慢慢的显示跟慢动作似得

上图    搞的头都痛     都不想搞了

    插电开机OK了  没事  在也没有重影了        修复完毕

网友:
换掉换掉  什么屏型号也不说   什么原件坏了也不说   图片也看不清楚。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呀,讲讲过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清楚呀,讲讲过程吧。

这个怎么说呢 ,不会讲呀,自己知道不知道怎么说,我就是从接口哪里开始跑线一直跑到哪里发现有坏件了,才更换了,主要还是断线哪里最重要了 ,飞线飞好了就修好了,飞不好屏就废了

网友:
就说个结果  也没个过程  别人修到这个显示器的时候碰到你这种 故障的机率  太小太小了  这贴基本没啥意义

网友:
呵呵,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
没看懂。。。。。。对于我们小白。。。。有一点深奥啊!

网友:
修好这个问题还是很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