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 换芯片换的我心疼

楼主(2016-01-07):
机型: thinkpad x201

板号:MP-3 MB 08270-2

故障:插适配器保护
维修过程:拆开裸板测试为插上适配器瞬间保护后-PWRSHUTDOWN信号关闭隔离,全板阻值正常。

本身通病的机子既然都有输出保护了所以直接更换升压部分

换完过后故障不变,接着换芯片,

芯片第一个换上去故障一样{芯片都是以前用过的}所以直接更换第二片芯片

第二个芯片换上待机0。012隔离过了待机有了以为就这样好了拔得小电池在插电还是没反应,看来还有问题,在换一个芯片也是有待机不触发两个芯片同个故障,看来还是得查查条件。

经查芯片36脚28V跟24脚15V没升压起来28V升压的管子跟电容最开始都换过了怎么还不升压呢,于是又换了一个D74换上一插电一股青烟直接糊掉,心里怕这个地方一烧运气不好后面得死一大遍,最后幸好就是相连的芯片管子电容坏掉,换上先前的芯片在材料板上拆来补上烧的件上电在测还是没升压只有19V该换的都换完了还不行,订芯片吧还是怀疑芯片多一点毕竟换了芯片故障有变化,第二天芯片到货装上直接电流跑上去测36脚24V这不是好了么被这芯片给坑死了。

有的找不了通病电阻电容的位置,这里也给不知道的人来个具体位置,其实就在黑狗皮膏药和无线网卡槽旁边,电容可不能乱换咯。

本来修机就不容易还遇到这种垃圾芯片最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爆张图

图纸论坛大把程序我就上传一个由大神gang886886提供的BIOS程序

通病机却被我修的这么难,大神们见了勿喷。。。。。。。。

 会员11137262元2023-1-20 18:22
 会员4974122元2022-11-11 16:35

X201I 解决风扇不转故障.zip

post_deleted

网友A:
遇到一个不定时不开机的,电阻阻值变大比你这个好修多了

网友:
坑人的打磨芯片

网友B:
楼主哪里买的芯片啊,坑楼主不轻。

网友C:
转了一大圈还是TB的问题,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个不定时不开机的,电阻阻值变大比你这个好修多了

我也修到过好修的,我那个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买的芯片啊,坑楼主不轻。

这都是以前老板的存货,现在买芯片没在以前的那家买了.。

网友D:
主要这个麦拉太坑了,感谢联想留饭吃,要是早发这个BIOS就好了,上次就碰到一个X201的机子修好了,上家给刷了BIOS,,风扇死活不转,刷来刷去都不转,后来搞常转了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了一大圈还是TB的问题,修的不容易啊

这个TB貌似有很多不良品,不过我这台用的是BD我用TB代换也是有待机不触发,现在不知道我那TB是好是坏,假如是好的那说明这台机还是不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这个麦拉太坑了,感谢联想留饭吃,要是早发这个BIOS就好了,上次就碰到一个X201的机子修好了,上家给刷 ...

这个改常转不会报风扇错吗?我还没试过,。

网友:
感谢分享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种机型修的不多,多谢楼主提供了通病。。

网友:
垃圾芯片换完以后,使人摸不着方向,雪上加霜。

网友:
修好就不错 能修好这么搞都能修好呵呵

网友:
楼主哪里买的芯片啊

网友:
电容问题的多,芯片不好害人呀

网友:
呵呵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机型: thinkpad x201

板号:MP-3 MB 08270-2

故障:插适配器保护
维修过程:拆开裸板测试为插上适配器瞬间保护后-PWRSHUTDOWN信号关闭隔离,全板阻值正常。

本身通病的机子既然都有输出保护了所以直接更换升压部分

换完过后故障不变,接着换芯片,

芯片第一个换上去故障一样{芯片都是以前用过的}所以直接更换第二片芯片

第二个芯片换上待机0。012隔离过了待机有了以为就这样好了拔得小电池在插电还是没反应,看来还有问题,在换一个芯片也是有待机不触发两个芯片同个故障,看来还是得查查条件。

经查芯片36脚28V跟24脚15V没升压起来28V升压的管子跟电容最开始都换过了怎么还不升压呢,于是又换了一个D74换上一插电一股青烟直接糊掉,心里怕这个地方一烧运气不好后面得死一大遍,最后幸好就是相连的芯片管子电容坏掉,换上先前的芯片在材料板上拆来补上烧的件上电在测还是没升压只有19V该换的都换完了还不行,订芯片吧还是怀疑芯片多一点毕竟换了芯片故障有变化,第二天芯片到货装上直接电流跑上去测36脚24V这不是好了么被这芯片给坑死了。

有的找不了通病电阻电容的位置,这里也给不知道的人来个具体位置,其实就在黑狗皮膏药和无线网卡槽旁边,电容可不能乱换咯。

本来修机就不容易还遇到这种垃圾芯片最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爆张图

图纸论坛大把程序我就上传一个由大神gang886886提供的BIOS程序

通病机却被我修的这么难,大神们见了勿喷。。。。。。。。

 会员11137262元2023-1-20 18:22
 会员4974122元2022-11-11 16:35

X201I 解决风扇不转故障.zip

网友:
JS的芯片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