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6-01-07):
       DELL外接正常,但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就无信号,内屏无反应, 接口阻值正常,LCDVCC无电压,强拉不行,没图像

刚来的时候是EC短路,换了之后就这样了,BIOS也刷过,显卡也换过,屏换过,屏线换过,EC换了3个了,为毛还不显示?求个答案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线短路引起IO烧了。

网友B:
屏线和接口四组数据线都测二极体了吗?

网友C:
仔细观察IO周围的小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屏线短路引起IO烧了。

屏线也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和接口四组数据线都测二极体了吗?

都测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察IO周围的小元器件

IO旁边的小元器件都测过,没异常,该有的都有

网友D:
进系统无信号是分辨率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进系统无信号是分辨率高了

是什么导致内屏不显的呢?

网友F:
LCDVCC没有肯定不显啊  查+15VALW   这是个常出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CDVCC没有肯定不显啊  查+15VALW   这是个常出故障的

好的,明天再理一下思路再重头来过

网友:
祝你好运啦

网友:
思路要清晰,一步一的来

网友:
显存有问题内接也不会显?

网友:
测下屏接口有没有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什么导致内屏不显的呢?

屏,屏线,屏接口,屏供电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G:
DELL的破机器有可能屏幕码片的问题,楼主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EC不正常啊,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的破机器有可能屏幕码片的问题,楼主要注意这一点,

不同的屏换了不下十块,

网友:
修机子要有点耐心才行 不要放弃实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上次修到一个华硕的就是LCDVCC没电压导致不显示,换了显卡也不行,后来发现LCDVCC电感被一体取掉了一个。补上就OK了

网友:
这种板子显卡问题多

网友:
屏线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