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电流上0.4a 不显 轻松解决

楼主(2016-01-07):
         机型:联想g485
         故障:电流上到0.5a 不显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
一开始接到这机的时候 ,把现象一看 ,其实我内心是happy的,因为上次接到过一同型号的g485,也是开机电流能上 不显。不过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集显 ,上次是独显。拆机裸板上电。0.4左右,电流不动,以为跟上次一个毛病,做桥吧。可结果是失望的。逛了一下论坛,有说刷bios的 有说换桥的,我bios 刷过,可桥我不想轻易换,况且这桥也不便宜。于是接着找答案吧,忽看到一帖,说是此桥上面的有个电容爱坏,诶、、、、 这可算是大大的帮到我了,果真是换掉这个电容即可。嘿嘿 那哥们换桥之前没想到只要拆掉这颗电容就会好的吧。 哈哈哈   真心的感谢【迅维】网啊。
            下面附上这颗神秘的电容图及我备份好的bios
哈哈  来找背面全图 联想 g485 la-8681p

网友:
伟大的迅维有帮助楼主挣了不少维修费吧

网友A:
电容一端不要焊接上去? 测量是短路状态吗?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这是南桥、那个电容是RTC供电滤波电容,通病,量coms电池的电压就知道是这个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一端不要焊接上去? 测量是短路状态吗?

测量无短路

网友(2017-06-30):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长经验了,下次我也搞

网友B:
好久的通病了    记得当时我把cpu都换了   这个问题

网友:
AMD的机子好多机型都有这个问题,南桥的RTC电容漏电

网友:
厉害 这个确实够经典  一般确实想不到 也测量不到 收藏先

网友:
这个问题G475 好像也有把 我上次修到过一次

网友:
唉还真是,,我也见过

网友:
这图拍的不错,也很好看好找,所以没事多泡菜有好处

网友:
厉害,第一个发现这问题的人,真是厉害。楼主记得住也厉害。哈哈

网友:
这个电容好像与RTC与供电有关,以前遇到过几次。

网友(2017-07-30):
学习 学习 学习 我这有一台机器 不能开机 不知道是不是这问题 先收藏

网友:
我FUCK ,你这个 和 G475 一个卵德行, 容易坏那个电容

网友:
就怕没见解随波逐流 桥没那么容易坏 又不是amd

网友:
谢谢楼主了,照葫芦画瓢搞定一台。

网友: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长经验了,首发这个电容坏的太厉害

网友:
这种桥,跑0.4或0.45八成是桥电容短路,去掉电容后还要换一下COMS电池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通病的,我拿来直接拆那个电容,它会拉低BIOS电池的电压

网友:
电容一端不要焊接上去?

网友:
电容有问题得时候一般电池都没电了

网友:
这个桥有通病的呀

网友:
AMD的这个RTC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修AMD的这个都要注意看看

网友:
和G475一样的问题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怎么在料板上,找这个电容装上呢?有要求吗?

网友:
噢,谢谢,这得收藏上,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快速锁定目标,这机器现在修的少了,但这个通病很早以前坛子里发过,但还是顶了,楼主辛苦

网友:
这机器通病啊

网友:
伟大的AMD给我们维修工发了多少工资了

网友:
哇,谢谢你,这真的有帮助,它也帮助别人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顺便看一下cos电池有可能没有电了

网友:
就是导致RTC电池漏电的那个电池吗?也是看论坛学会的 联想这系列的 发现coms电池电不够的 就先检查南桥背上电容

网友(2017-09-08):
呵呵,非常 不错的经验,今天搞定一台,换一颗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这个问题就可以捡钱了···

网友(2017-10-17):
恭喜完修并且感谢分享 。请问楼主,这颗电容需要补回吗?还是断开就可以了? 请指点下,谢谢
白客123
不需要补回 断开就行 ,问一下 ,这个帖子你们现在还能评论? 怎么我评论有的帖子 提示 超过360小时什么的。
详情

网友(2018-04-11):
引用 网友B:
好久的通病了 记得当时我把cpu都换了 这个问题
这种问题。刚开始不知道,真的能把人弄死。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电容怎么测出的值得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