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不触发,初修苹果

楼主(2016-01-07):
上电电流0.01,绿灯亮2秒变橙灯,直觉(不一定正确,后来测试是会变的,我错了)告诉我有短路吧,我可是初修苹果啊;
拆开测量发现3.3v短路,一小电容,问题简单。

补充:苹果不是很了解,量到3.3V短路就上电烧,主板不怎么发热,摸了一会发现这部分
微热,量了量短路的电容,拆了4个才找到。

网友A:
苹果的都不容易烧出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都不容易烧出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电容

是啊,楼主这样秒杀,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网友B:
变橙灯是充电吧,怎么会根据他判断为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橙灯是充电吧,怎么会根据他判断为短路呢?

电流为0.01,电池拔了,最后证实是会变的,我错了

网友C:
楼主是根据灯的变换来判断短路的吗    没修过苹果   感觉好调

网友:
头次修苹果机器就是秒杀,是否给了楼主莫大的信心

网友D:
灯绿灯变橙不能说明短路,恰好说明smc工作正常

网友:
感谢分享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看标题以为要长篇大论,结果秒杀了

网友E:
绿灯变橙色是正常的

网友F:
我也比较惊讶,绿灯变橙灯就能一针见血的找到问题所在,实在是太牛

网友:
我也以为长篇大论  结果看完图片下面没了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修苹果啊

网友G:
这灯跟短路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根据灯的变换来判断短路的吗    没修过苹果   感觉好调

这是错的,我不会修苹果,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灯跟短路没有关系吧

嗯,最后证实是会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我也比较惊讶,绿灯变橙灯就能一针见血的找到问题所在,实在是太牛

我的错觉,最后证实这灯是会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绿灯变橙色是正常的

谢谢指正,最后证实是会变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绿灯变橙不能说明短路,恰好说明smc工作正常

谢谢指正,是会变色的

网友:
简单明了,苹果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错觉,最后证实这灯是会变的
意思是变色是正常的???

网友:
看似容易,也不是那么好找的,恭喜楼主,赞,又秒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