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5年的A1466掉电,原因是内存供电低,求助!!

楼主(2016-01-07):
加电马上掉电,电流能到0.5A, 测得所有供电都有了,只有内存供电只有1.09V,正常应该是1.35V.  把20脚的PGOOD引脚外的0欧电阻拆了,就不掉电了。只是内存供电还是只有1V左右,而且加电1秒后还会降低到0.6V-0.8V. 这个机子是进水了,但是进水不多,清干净都看不出来,直接把内存供电芯片TPS51916换了故障没变化,测内存供电芯片所有供电正常,BST元件正常,6脚的VREF基准1.8V正常. 组合场管的VIN供电正常,TPS51916周边的小件也都换完了,还有1.35V的输出电容,电感也都换了,还是不行,好像是带载能力差,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怎么查?怎么把供电电压修正常,给个思路?附部分图纸

网友:
该换的你都换了?那你是不是该考虑考虑焊在主板上的内存颗粒了?

网友:
感觉不你是内存芯片短路,阻值正常,虚焊也不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还有短路过流拉低电压,分段找吧。

网友:
反馈这一路查了吗

网友A:
查反馈,有的电容漏电也会引起拉低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小短路

网友B:
反馈是不是只有R7460这个电阻这一路呢?这一路电阻没问题,也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反馈,有的电容漏电也会引起拉低电压,

反馈是不是只有R7460这个电阻这一路呢?这一路电阻没问题,也没有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馈是不是只有R7460这个电阻这一路呢?这一路电阻没问题,也没有断线

反馈应该是有两个电阻进行分压的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内存供电上,还是从反馈入手,查一下 6  8脚,还有反馈分压电阻R7415 R741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馈应该是有两个电阻进行分压的

反馈电阻是里面的R7415和R7416这两个吗?   6脚和7脚外边的件都找料板上拆过去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是里面的R7415和R7416这两个吗?   6脚和7脚外边的件都找料板上拆过去换的.
检测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反馈是这两个电阻,检测阻值是否正常。

反馈不是这两个电阻吧  这两个电阻接的基准脚  且电阻不接地  无法形成分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反馈是这两个电阻,检测阻值是否正常。

DDRREG_FB是基准电压的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REG_FB是基准电压的反馈。

这个看不出来哪个是反馈电阻,能不能看看上面的图,给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反馈不是这两个电阻吧  这两个电阻接的基准脚  且电阻不接地  无法形成分压

这个看不出来哪个是反馈电阻,能不能看看上面的图,给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不出来哪个是反馈电阻,能不能看看上面的图,给说一下?

刚刚看了下  是那两个电阻   信号后面带FB  我没看到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DDRREG_FB是基准电压的反馈。

看你上面的图,VDDQSNS为输出电压反馈输入。AIR也不能忽略板载内存的可能性。

网友:
反馈的元件都正常,也没断线

网友E:
15年的AIR内存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建议你查进水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5年的AIR内存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建议你查进水的位置

图纸上标的是1.2V,基准电压分压输入端也是1.2V应该就是输出1.2V

网友F:
1脚是反馈,U5460是电流的反馈,给EC的。
你也换了不少件了,组合管换过没有?断L7430在后面加1.3V会拉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脚是反馈,U5460是电流的反馈,给EC的。
你也换了不少件了,组合管换过没有?断L7430在后面加1.3V会拉低 ...

组合管换过,1.3V不好断,没有断,但是我直接在电感输出端加一个1.3V电池基本上就没有,所以应该是负载不短路

网友:
单独加载过不会拉低,内存供电图纸标注PP1V2_S3,你实际测得已经出来1.09V左右,或许表也有少许误差。
应该这一路供电是正常的。不跑码转另外的思路。

网友B:
主要是加电瞬间掉电,把内存供电芯片的PGOOD脚外面的0欧电阻断开就不掉了,说明这一路电肯定有问题,而且开机1.09V也就两秒后降到0.8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加电瞬间掉电,把内存供电芯片的PGOOD脚外面的0欧电阻断开就不掉了,说明这一路电肯定有问题,而且开 ...

你现在不能纠结这个电压啦,先按这个电压正常来修,怎么个掉电法,瞬间还是,电源接口的灯亮不?绿灯,黄灯?CPU供电出来没有?电流跑多少?循环还是?

网友:
不好意思,重新看了一下,那么平台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看电流已经有了跳变,感觉就是没过内存,但这前提是要把内存供电芯片的PGOOD断开

网友:
给内存一个足够的电压 1.35 看有没有 内存颗粒 还是 芯片 发热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标的是1.2V,基准电压分压输入端也是1.2V应该就是输出1.2V

思路不对,掉电有可能是转换的小电压短路,或者看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

网友:
我觉得 楼主可以换个思路来修 很多新机器 我在华硕机器上碰到过 不跑码,或跑不过内存 电压都偏低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看上下管波形看是否上下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