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43b 无图纸维修

楼主(2016-01-07):
这个本子客户送来说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当时我就想是不是哪虚了或者电容或者某些原价老化。看到机子比较新老化问题先丢一边。上电待机正常。开机上到010 过几秒掉002感觉哪路电压没出来。上电开机量吧。量到CPU供电没有,其他都有。听客户说有时候能开机。不管风枪先吹CPU供电芯片。上电故障还是一样。丢一边吧不是这里问题在看,上电在量各电压。当量到CPU供电边上一个电感也不知道是什么供电看板线是往CPU里走了。这个机器是I3集显会不会是显卡供电?哎不管了管它什么供电 ,先搞在说。电感边上有一个场馆看引脚有点奇怪,12脚19V 3脚看不到板线像空脚 4脚底56脚输出,8脚控制。也不知道什么管这样的引脚还第一看到,哎不管了  顺着控制脚找芯片吧,量到控制脚到反面一个很小的IC应该是控制芯片了。不知道引脚定义待机乱量一通,反正不管什么芯片都有个什么启动电压或者工作电压,待机量到两个3.3  开机量到一个5V   段电量芯片周边电容电阻 没什么短路的,想到客户说有事开机有事不开机,不管先吹下吧,吹下过一分中上电开机。电流一路小跑070 亮机。嘿嘿芯片那个美得。。。。。小弟初修。。高手略过 勿喷 谢谢

网友:
最后还是把芯片拿掉从焊才好的,芯片虚汗,,,,应该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