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XM-A无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6-01-07):
今天同行拿了块华硕主板过来,发现是FM2 的A88系列的A88XM-A ,原来没有标签的是无法保修的,我上电一试量了没有内存供电,看到芯片是APM8720B 这下整个人朦了,东找西找都找不到PDF ,我量了一下几个脚,发现更rt9214的差不多,顺手装个上去原来不能代换的,后来看到有块技嘉H61的主板内存供电有个RT8120D,装上去奇迹的供电出来了,量了下电压有1.6v  不管了,装上去试了三个小时都没问题很正常,这说明了RT8120D可以代换APM8720B

网友:
RT8120D可以代换APM8720B引脚定义资料能上传一下吗?

网友:
新板的8脚芯片好像老板的都不能代

网友:
上面芯片代换取决于外围元件在数据手册里相同,应该是能替代的。

网友:
真理要试过才知道的

网友A:
给你普及下华硕保修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普及下华硕保修条件

1.序列号还在保修期或发票日期在保。(有序列号和料号也是可以保的不过要像我一样懂的)
2.主板上的料号标签没有是不会包的,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3.人为修过的(这个要看什么人,想我就不一样和售后有关系)

网友:
现 在的新板都用的新芯片   这些资料出来  可能还要等   碰到了也只能试着维修了  这也是以后成熟 的一个过程

网友:
A88XM-A 什么版本的,芯片位置在哪?有照片吗?或许可以找个点位看下引脚定义跟RT8120D对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