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7M-d2 SATA3抓的到 sata2抓不到

楼主(2016-01-07):
有一片抓的到sata3 但是sata2有時抓不到 (時常抓不到) 這是什麼問題....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好木有?

网友A:
你看下PCH是不是B2步进的,是B2的话就不要折腾了,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PCH是不是B2步进的,是B2的话就不要折腾了,芯片本身问题。

B2不進?   請教....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量下SATACOMP再就是打下SATA2的值

网友:
还有就是桥模块的两个时钟也测量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2不進?   請教....

6系板刚出来的时候,像h61 h67 z68,正式版步进是b2,b2步进有bug,就是sata2认盘不正常,sata3没问题,所以后来intel更新了b3步进,具体你百度下。怎么判断,一是去技嘉官网下个软件,可以查是b3还是b2步进,最直接的就是拿掉散热器,看pch上的印字。

网友:
按照7楼讲的,我网上搜索了下,分别B2步进跟B3步进主要看南桥型号就可以辨别,楼主看下自己的南桥型号吧,跟下面照片对对。

网友:
呵呵,估计是B2版的啦,我还有几张B2的P67呢,给网吧装无盘很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系板刚出来的时候,像h61 h67 z68,正式版步进是b2,b2步进有bug,就是sata2认盘不正常,sata3没问题, ...

但是. 後來又測 單純插sats2 .  灌系統 幾乎…很慢.   有點感覺是晶片的問題. 攤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 後來又測 單純插sats2 .  灌系統 幾乎…很慢.   有點感覺是晶片的問題. 攤手~

你不要再做什么测试,直接看下是不是B2的芯片,是B2的话就别折腾了,直接SATA3单硬盘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再做什么测试,直接看下是不是B2的芯片,是B2的话就别折腾了,直接SATA3单硬盘用吧。

客人要修的就是這個問題...那還有解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客人要修的就是這個問題...那還有解嗎?

只能换b3步进的pch芯片,其它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b3步进的pch芯片,其它无解。

我看要放棄了. 不一定會修.

网友:
我技嘉h67m b2的用了4年,SATA2还没出问题,接了4块硬盘。感觉b2的不是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