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30 奇葩问题

楼主(2016-01-07):
接到同行拿来一台 l430 一看小铁壳 已经整的 不像样了 供电芯片也被换过了 没办法埋头苦干 终于搞定了 加电 0,7几 我擦 这是搞哪样 参考论坛资料 刷了BIOS 也不行 后来 换了个CPU 电流上去了 可是还是不亮 唉! 测各路电压 发现 就没有 gfx 悲剧呀 这问题哪位大侠 遇见过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自己 先 沙发了 请给位指点

网友:
换了个CPU 电流上去多少?你这是二修机吧,注意观察看是不是有被做手脚,

网友:
正在 地毯式 搜索

网友:
GFX电压 要在跑码过内存后 才产生的 你这肯定没跑码 或跑码没过内存 先查一下复位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