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暗屏 LED暗屏维修

楼主(2016-01-07):
联想Y460 暗屏 LED暗屏维修,应该是LG的一个通病,升压坏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Y460暗屏。用手电照一下可以看到。去电池。拆屏14.0 LG的中厚屏。换了一片其它牌子的屏好了。说明就是屏的问题。 (我有个习惯就是换下来的屏我不丢也不卖,说不定可以拆个背光或者改下升压,好了不费话了。)在碎屏里找到一片一模一样的屏。测灯条是好的,那就是升压那有问题,也懒的去量哪个电压不对了,(这个屏遇到好多都是升压有问题。)碎的那片屏升压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剪下来 就这一点,没敢在剪小。呵呵 。 保险F2  BL_ON PWM还有一个地。一目了然。很清楚。对应着飞线。 在把灯条 的排线接到那个改的小板上,接屏完美亮机。 ,测试了一个小时,没有出问题。可以收钱了。呵呵 。我也是菜鸟,写的不好。高手就不要喷我了。谢谢。

LED 暗屏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5817-1.html

网友A:
的确是LG通病,楼主做维修时间不短吧,那么多坏屏。

网友B:
移花接木

你可以试着在原屏板上修修 也许你能修好呢

网友:
你也是菜鸟?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看你的料板真的不少。

网友:
原来的那些不用断开吗?不断开应该会有影响吧

网友:
是不是学了液晶显示器就可以飞线了

网友:
这么多坏屏,看来是老师傅啊

网友:
多留些配件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以前如果看这个帖子,我肯定存在很多不懂的地方,今天看这个帖子,一看就完全明白,包括信号接的地方。上次修东芝L510就是用的这个屏,包括楼主讲的那个几个信号地方,看飞线的地方都对的上

网友:
1,最好是把屏上面的哪个升压芯片拆了。2,不一样的屏上面的也行,如果是因为亮度调整引起改完不亮的,直接亮度调整信号飞个3.3就行了。

网友:
妙法不错。会过日子,会想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LG通病,楼主做维修时间不短吧,那么多坏屏。

自己开店4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移花接木

你可以试着在原屏板上修修 也许你能修好呢

这个屏遇到过几个,大多都是那个升压的芯片坏,逻辑板那么薄,弄不会背光会坏,这样省事也没风险。

网友:
楼主修了好显示器了呀,好佩服。

网友:
buena forma para reparar esas pantallas

网友:
搞维修的就是要快,既然改升压能好那就直接改升压

网友:
不需要剪吧 直接完整的 逻辑版 飞线

网友:
活学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