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脸的测温仪

楼主(2016-01-07):
        接一DELL 5421,加电大短,烧机,手摸主板,摸遍旮旮旯旯,没找到任何发热之处。

NND,烧机电流近3A,都已经找了两天了......。

客户一个劲的催,催的我不好意思,催的我好不耐烦,很有退机的冲动。

又想想,过来的运费都付了,难道就这样返回?难道就这样放弃?划不来呀,划不来。

看以前论坛中有人用过测温仪,但大多回帖都说没卵用。

车到山前,怎么办?更着头皮,找马云吧。

大家都说不好用,那就整个便宜点的吧,再说贵的我也整不起啊。

今天到货,马上试一下冰箱冷冻温度,还行,开机-12度,停机-18度。嘿嘿......看来有搞头。

上板加电,电流3A,

请出测温仪,细扫一遍,

有了,有了,终于有了.......

测主板大多温度20度,唯独系统供电3V 5V电感处温度23度,断电一会后恢复20度,试了几次都这样。

应该就是它了吧?

拆下电容,果然短路。

我的天哪,3度的温差,别说用手摸,就算是脱下裤子用屁股坐上去也不一定能感觉得了出来啊。

网友A:
请问楼主买的测温仪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价格多少啊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买的测温仪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价格多少啊

回大神,我用的是很便宜的不入流的泰克曼 TM550 -50-550℃ 工业测温仪。这样回复不会犯规吧?

网友B:
这东西不错,买回来就用上了,运气真好。你这不算最便宜的,最便宜的30几元。另外,屁股对温度的敏感性应该不如手吧。

txj

网友C:
你这个测温仪多少米呢?我还不知道有这招秒杀大短的,又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测温仪多少米呢?我还不知道有这招秒杀大短的,又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回版主,泰克曼 TM550 -50-550℃ 红外工业测温仪   70包邮,今天才到的,只试了这一下,不知性能如何。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错,买回来就用上了,运气真好。你这不算最便宜的,最便宜的30几元。另外,屁股对温度的敏感性应该 ...

没那样试过呀,你先试试后告诉大家哦。
无奈才买的,也不知好不好用,报着不能用就扔了的心里,只好选个便宜点的。谢谢加分!

网友:
不错啊,还没用过这种新科技 买一个试试

网友:
也买个把,

网友:
稳压电源好多都烧不出来,如果你用修手机的自制电池来烧,戳几下估计那电容就冒烟了

网友D:
短路 特意搞个设备……
用好了确实是提速的工具

其实没有注意排除也好

txj

网友:
还可以这样测短路的,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路 特意搞个设备……
用好了确实是提速的工具

谢谢版主指点!件太多啊,排除还不知得整到什么时候呢。谢谢加分。

网友:
红外测温枪有那么好吗,你这电源功率有问题,不是板子短线的话,电容短烧的它冒烟,我用测温枪就是换PAD屏扫几下,还不准,丢给小孩做玩具了

网友:
这种东西最难找、

网友:
这个方法好,思路特别呀

网友E:
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呢,,

txj

网友:
这个故障不好找, 多少带有运气成分

网友:
价格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底是好用还是不好用呢,,

不知好不好,反正今天要是没它,我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故障点。成本也赚回来了,不好就扔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