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vd 3.0 电流1.12什么问题?

楼主(2016-01-07):
昨天装了下win10  后来外插硬盘没反应 调了下bios 就不开了  主板电池也拆过 内存也换过了 本人初学者 有没有大师教下的哦  基本都还不懂的哦

网友A:
你是用户吧   建议送修吧  你解决不了的

网友:
有刷win10导致硬盘坏了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户吧   建议送修吧  你解决不了的

我是学修电脑的 这是自己装系统装坏了 现在可以拿自己电脑做小白鼠了

网友:
刷BIOS  就搞定了

网友:
大神 bios我都找不到在哪里 你能告诉我吗 我刚开始学

网友A:
那你有基本的维修工具吗   编程器  万用表   可调电源  风枪  烙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基本的维修工具吗   编程器  万用表   可调电源  风枪  烙铁???

这些有的 能教我怎么做吗谢谢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学修电脑的 这是自己装系统装坏了 现在可以拿自己电脑做小白鼠了

你首先要有简单的判定故障的知识

就算是bios问题 你有编程器吗

不好处理还是送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些有的 能教我怎么做吗谢谢咯

有编程器的话   在论坛上下个你这个机器的BIOS刷一下  应该会好   可能是调BIOS调到不该调得了 从刷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会刷BIOS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首先要有简单的判定故障的知识

就算是bios问题 你有编程器吗

有啊 电路图看不懂 bios 文件官方的下载来就可以吧 就是还找不到BIOS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编程器的话   在论坛上下个你这个机器的BIOS刷一下  应该会好   可能是调BIOS调到不该调得了 从刷一下  ...

应该是的 我昨天装了 win10 固态硬盘装的 后来调了下bios就不开了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