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699 REV:1.0 BIOS

楼主(2016-01-07):
急用这个BIOS,迅维网搜了没搜到,百度上也搜了,也没搜到,哪位大哥有这个BIOS,发下谢谢了,

网友:
板号搜不到就搜下主板型号试试

网友A:
如果都没有就去V星台湾官网找主板型号下载,如果下载的是EXE文件,我可以给你分离。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MS-7699  确实没这个BIOS   把主板型号发上来 我帮你找一下

网友:
找BIOS一般都是按照主板型号找,MSI BIOS基本都可以在官网下得到,要是下载下来的是EXE的,你可以尝试下载老一点版本的,可以直接刷。如果不行你试试我这个,BIOS确定是好的,只会版本是否对的上你的主板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要是我发的这个BIOS有用,请反馈一下给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话,请把你的主板型号拍照发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发的这个BIOS有用,请反馈一下给我知道,如果可以的话,请把你的主板型号拍照发上来,谢谢

我去V星官网上下载了,输入主板型号搜不了,点下搜索没反应,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
这个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CPUrst,PLL,VTT,都正常,就是复位不跑码,怀疑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没有就去V星台湾官网找主板型号下载,如果下载的是EXE文件,我可以给你分离。

大哥,能帮我从官网下载个BIOS吗,我在官网搜都搜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哥,能帮我从官网下载个BIOS吗,我在官网搜都搜不了,

把你主板型号发上来看看,别发板号你的7769是板号
要主板的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主板型号发上来看看,别发板号你的7769是板号
要主板的具体型号

960-P43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没有就去V星台湾官网找主板型号下载,如果下载的是EXE文件,我可以给你分离。

大哥在吗,上传了,帮我分解一下吧

打的微星客服才下载到的,没找到BIN文件,帮我分解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在吗,上传了,帮我分解一下吧

我上面不是发了个130版本的吗?你怎么不去下载去试?你这个跟我那个是相同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在吗,上传了,帮我分解一下吧

你这个不用分享,A7699AMS.120这个文件就是BIOS,直接用编程器刷这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