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110之板层烧穿维修新思路

楼主(2016-01-07):
接到一台戴尔n5110,通电,大短,心中一乐,以为是电容坏,拆开一看,瞬间崩溃

好吧,机器是二修的,51123被上家换成了51125,就被烧成这样了,好吧,先把芯片取下来 ,发现19v短路,顺着烧穿的位置用手术刀把烧焦的地方处理干净,发现烧焦的位置已经烧到5v线性的电容了,于是把5v线性的电容去掉,把烧穿的位置清理干净后,5v线性阻值正常,19v阻值恢复正常,3v线性还短,拆掉ec后恢复正常。上面图片可以清楚的看到,芯片的15 16 17 18 脚都被烧毁了,所以楼主想了一下,决定把线提前飞好在芯片上,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前辈这么做过,将线飞好之后,打上绿油,放去紫外线灯烤一小时,等烤干之后,焊好芯片,由于15脚是接地的。所以只要飞三根线就ok了,16脚接的19v,17脚是5v线性输出脚,由于之前的滤波电容位置被烧毁了,楼主看图纸发现旁边还有一个位置,装上电容,飞好线,18脚接的是3 5v的开启,发现这个信号到一个三极管,飞好,通电,发现3v 5v线性在跳,不稳定,最后找到问题,楼主给19v供电的线太细了,果断换跟粗线,飞好如图 再发一张亮机图 给芯片烤绿油的时候,修到一台很有意思的机器,是惠普的,不充电,拆开后哥就笑了
机器近乎全新,只能感慨一句惠普垃圾,充电电感都没有上锡,一坨锡上去就秒杀了 希望各位大大加点分,下bios分不够用,把我这个潜水党炸出来了 加了分兄弟的修一台机器秒一台

网友:
维修就需要胆大心细,不要怂就是干

网友A:
大神,哪家学的技术这么牛B.

网友B:
这个接线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是直接吧芯片装上后再飞线  也蛮好接的

网友:
芯片引脚烧坏的 飞线焊接 这个需要一定的焊工了

笔记本做工不好 对维修行业有一定的帮助哦

网友C:
牛逼啊,我以前在实地的时候就是先飞线后放芯片,苦于基地没有紫外灯,所以后来也就飞的不是很好

网友:
价格多少啊

网友D:
学习了 好例子 我一直对板成 维修 有意思

网友E:
楼主焊工牛逼,这样都能飞线

网友F:
我试过这种方法没成事。看到大神这技术眼泪汪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这种方法没成事。看到大神这技术眼泪汪汪呀!

我还只是个菜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焊工牛逼,这样都能飞线

我帖子里有方法,很简单,很轻松就能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啊,我以前在实地的时候就是先飞线后放芯片,苦于基地没有紫外灯,所以后来也就飞的不是很好

帖子里有方法,很简单,基本会用烙铁就能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是直接吧芯片装上后再飞线  也蛮好接的

这个焊盘被烧毁了,无奈才把线飞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哪家学的技术这么牛B.

蓝翔毕业的

网友G:
把线提前飞在芯片上  涂上绿油  烤干  这样把芯片焊回去的时候  就不怕风枪的高温了吧

网友H:
我是先焊上去,再用尖头的烙铁飞到引脚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把线提前飞在芯片上  涂上绿油  烤干  这样把芯片焊回去的时候  就不怕风枪的高温了吧

恩,焊了两个芯片上去都没事,所以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适合很多新手,以及板层烧毁比较严重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是先焊上去,再用尖头的烙铁飞到引脚上

换完再飞的话  用尖头 确实比刀头的方便   我是最讨厌QFN飞线的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是先焊上去,再用尖头的烙铁飞到引脚上

引脚下面已经被全烧毁了,焊上去之后比较麻烦,尤其是飞粗线,所以对我这个菜鸟来说这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恩,焊了两个芯片上去都没事,所以这个方法是可行的,适合很多新手,以及板层烧毁比较严重的主板

这个方法对新手确实挺不错的    如果先焊回芯片 再飞线 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个方法对新手确实挺不错的    如果先焊回芯片 再飞线 就有点难度了

嗯,尤其是要飞一根粗线的情况下,而且同时飞三根线,对焊工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尤其是要飞一根粗线的情况下,而且同时飞三根线,对焊工要求太高了

飞三根线  如果三个脚不是挨着的 还好点   三个挨在一起的  用你这个  焊一根 用绿油固定一下 成功率相对会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脚下面已经被全烧毁了,焊上去之后比较麻烦,尤其是飞粗线,所以对我这个菜鸟来说这是一个好选择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好例子 我一直对板成 维修 有意思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高手,这个我就是知道是哪里坏了,我都焊不好,焊接技术高!!!!

网友:
厉害。。。烧了一个洞你都能飞线修好了。。跑线的功力高啊!!佩服

网友J:
又是高人啊!我每次烧挖了很远还短路

网友:
楼主很耐心 不过我好像没有使用过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又是高人啊!我每次烧挖了很远还短路

是啊,本来我挖着就想放弃了,后来感觉阻值有点起来了,于是继续挖下去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不管什么方法

网友:
焊了两个芯片上去都没事

网友:
这个师傅太厉害了。待机3 5V的维修,EC都有换,成本都50元左右,报价能报到350吗?

网友K:
这种飞线的方法确实是很厉害,你先焊上去会不会焊的时候会不平整,可以先埋焊盘到主板上吗?

网友L:
我之前都是装上芯片然后开封强镊子加线放进去的

网友:
楼主基本工扎实,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M:
hp这机器电感不上锡这是什么做工

网友:
楼主这个烧个洞都可以修好呀向你学习哈

网友N:
这样飞线确实实用方便,学习了

网友:
修的相当不错啊,真羡慕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飞线的方法确实是很厉害,你先焊上去会不会焊的时候会不平整,可以先埋焊盘到主板上吗?

挖坑的时候时候就已经把焊盘位置挖深了一点,所以刚好能放下芯片而不会凸起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之前都是装上芯片然后开封强镊子加线放进去的

这个方法对焊工要求比较高,我这个方法对新手来说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hp这机器电感不上锡这是什么做工

是啊,做工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样飞线确实实用方便,学习了

恩,对新手来说很实用,让新手也能自己处理这种板层烧穿的故障了

网友:
线飞的完美,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风枪一催不就掉完了吗

上好绿油,放紫外线下面烤干,风枪怎么吹都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修烧糊焊盘是先补线和绿油,烤干后再装芯片,美观一点

焊盘已经烧得不能用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线飞得不错,学习了这种方法

对新手很实用的飞线方法

网友:
楼主手工够牛B ...

网友R:
正所谓有垃圾的惠普 才有维修的出路啊 不然都好的  维修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是直接吧芯片装上后再飞线  也蛮好接的

楼主这接线好,装上了在飞线容易掉

网友:
我这个方法很简单,楼主的手工也不是很好,对新手也有效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R:
正所谓有垃圾的惠普 才有维修的出路啊 不然都好的  维修就死了

是啊,惠普撑起了维修的半壁江山

网友S:
上家就是瞎修,51125和51123怎么可能通用呢,也不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上家就是瞎修,51125和51123怎么可能通用呢,也不查一下

是啊,搞得烧穿这么大个洞

网友:
给楼主加分,这焊接功了得,最难焊接的得数华硕QFN封装的芯片啦

网友:
hp电感有意思 我怎么没有遇到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本来焊锡丝就是有铅的把芯片焊上去的时候容易移位!我一般是接好线后用绿油把他固定住!在用紫外线灯烤,固化了以后想怎么焊就怎么焊

网友:
技术刚刚 的楼主牛

网友T:
焊工功底扎实的体现,所以动手能力强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焊工功底扎实的体现,所以动手能力强还是好的。

直接在芯片上飞好线,再吹上去 就好了,动手能力弱的也可以做到

网友:
淡定,胆大心细!

网友U:
这样的小手术看着也是羡慕。楼主大名久仰。电脑大医生!

网友:
不错,,,修好了就是大神

网友:
这个看起来难度就大

网友V:
短线,我一般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上绿油吹干。绿油上的薄点,风枪吹几秒就干了

网友:
值得学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
焊脚烧糊了,飞线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我上次偶太索尼的,也是35v断线了。没焊盘了,飞线没成功放弃了。这次学习了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
楼主放大招啊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短线,我一般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上绿油吹干。绿油上的薄点,风枪吹几秒就干了

恩,你这种方法也可以,只要能修好机器就是好方法

网友W:
估计上家看到这样子就不想弄,楼主这个钱好赚啊

网友:
高手  学习了呀呀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估计上家看到这样子就不想弄,楼主这个钱好赚啊

上家换错芯片把主板烧糊了,乱修

网友:
接线技术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样的小手术看着也是羡慕。楼主大名久仰。电脑大医生!

我还是菜鸟一个呢

网友X:
头一回见过这么飞线的,牛逼。

网友:
lz技术牛啊

网友:
板都烧穿了,这温度真够高的,HP竟然电感无锡,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头一回见过这么飞线的,牛逼。
自己想出来的方法,特意分享到论坛上来

网友:
前几天一台神洲,客人自己清灰没拆电池把1225c搞烧了,拖死两个焊盘,情况会比你好点,飞线方法和你不一样!

网友:
楼主技能和动手好强,加分了

网友:
我平时基本也是这样弄的,除了些方法再就是移植了。相对移植,还是飞线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