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61M-E ver:2.02 问题请教,

楼主(2016-01-07):
请问华硕 H61M-E ver:2.02该怎样安装windows p3
因为这板子不论怎样都只能安装win7,
而且 还得是在USB启动盘下,才能安装,
光盘装不了系统,启动项已是选择了CDROM为第一,
我以前用的是【雨林木风】的P3-32位的版本,
可现在装不了系统【USB启动盘下】,
还原后重启时,变蓝屏代码,看不懂。
还望师傅们指教一下。

网友:
就知道用U盘装系统,你不会把硬盘挂其他机子上GHOST完后再挂回去啊,

网友:
把硬盘拆了放到别的板刻完GHOST后再放回你这个板解压就OK了

网友:
回复两位师傅,这招试过了,原以为这是不正确的造作,
所以不好意思提出来。
就算把GHOST【windows P3】装好了,
再放到这主板上,还是死机停留在蓝屏字代码页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