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大神们bcfservice出现这个软件

楼主(2016-01-07):
各位大神手机上出现了这个软件bcfservice这软件root之后有没有用,过几天还会不会出来

网友:
小弟先在这谢谢各位大神赐教了*^o^*

网友:
这是病毒。。。。。。

网友A:
你这个是狠角色的病毒呀,重新线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狠角色的病毒呀,重新线刷吧,,,,

刷完后,我的手机出现这个 Sync service影响不  大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刷完后,我的手机出现这个 Sync service影响不  大师

这是同步程序,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同步程序,不会影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