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64电源管理芯片求教

楼主(2016-01-07):
那位高手修到过有isl6364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板,能否告诉一下它的工作条件。现在板子无cpu供电,cpu_vtt有1.01v。isl6364的en_vtt脚电压1.01v。不知道这个电压够不够。换过isl6364,任然没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我没焊好。这种没有脚的芯片好难焊。不知道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看看VCC、EN_PWR这两脚电压

网友:
修到个一样供电芯片的板子。  H61的,  也是无CPU供电。 提醒下,可以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请问EN_PWR只有1.1V正常吗?

网友:
EN_PWR ,EN_VTT 0.9V就会开启,电源脚4.5V就够。

网友(2016-12-01):
有时不要只对着那个供电芯片   周边也查查看有没问题先

网友:
你找个芯片脚位定义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