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820-2877-b 不触发

楼主(2016-01-07):
1、如题 不触发

SM_INTRUDER_L 这个信号被拉低,怎么搞

求助 谢谢

网友:
测下阻值啊,不正常查失去哪里的,正常测量芯片条件,

网友A:
SM_INTRUDER_L 入侵检测信号不影响上电的。还是查查其他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_INTRUDER_L 入侵检测信号不影响上电的。还是查查其他条件。

嗯 谢谢 ,已解决

网友:
最后是那的问题?S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