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EC如何同時燒入BIOS?

楼主(2016-01-07):
請問EC如何同時燒入BIOS?

网友A:
EC烧入BIOS。。。什么意思?
是要烧录EC?需要工具的。。

网友B:
你是要烧录EC的程序还是要EC相关主板的BIOS

网友:
你台湾仔吧 。?发音不准还无法理解,

网友:
EC。跟Bios两个独立的个体。。

网友:
EC有单独的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烧入BIOS。。。什么意思?
是要烧录EC?需要工具的。。

下載下來的原廠BIOS, 會有EC檔案跟BIOS檔案, 新的筆電目前是將兩個檔案燒入同一顆BIOS裡, 我是要問有誰知道使用USB燒入器, 如何燒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烧录EC的程序还是要EC相关主板的BIOS

我是問EC跟BIOS如何一起燒在同一個BIOS chip.

网友:
可以提共給我嗎? 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