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BGA神器更换笔记本CPU座(1150)

楼主(2016-01-08):
客户拿来一本子 说自己清灰把CPU座子里的针搞断了,看了下还是个好本子 E3的台机CPU 16G内存 独立显卡板 类似外星人的显卡,心想那几十元清灰钱也不让我们赚,哎。。。报价300.同意。立马某淘发来2个1150 CPU座子,到货 干活。
拆板 卸掉边上的铁架子 上迅维CF360 BGA。 调整参数 加热到2段时往座子中间和边上抹焊膏,焊膏自己会吸进去了。到差不多的时候用镊子动
一下座子感觉可以移动了,小心的夹起座子。 接下来就是脱锡 搞平整了,然后用洗板水洗干净,用手摸下平整不
开始抹BGA焊膏 板子上和座子下 .延着边框的白线,摆平座子又开始上迅维CF360BGA 还是用拆时候的温度参数 换好装机
测试(边上那个是客户搞坏的座子) 好像亮机了 呀快12点了明天继续努力 发帖辛苦 希望给兄弟加点分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有台机u

网友:
cpu座不好搞,楼主给力!

网友:
好的笔记本还是用台式机的u

网友:
手工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真的第一次看到笔记本装台机的CPU,楼主技术了得啊

网友:
工具都挺好,就是好脏啊

网友:
是不是未来人类的笔记本?

网友:
我的360t好像搞不定这个东西。

网友A:
过程写的还是挺详细的  亮机图为啥没来一个呢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U座我拆下来一般都变形了,根本不敢焊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程写的还是挺详细的  亮机图为啥没来一个呢   加分鼓励发贴

最后一张图别看背面CPU,看笔记本屏幕,有惊喜

网友:
这座子是无铅的吧?比775的要好焊,775无铅带铁壳的座子不怎么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图别看背面CPU,看笔记本屏幕,有惊喜

我擦   原来要从  大洞往里面看哪     见笑 见笑

网友:
first time see this laptop working for socket desktop

网友C:
我用360T也弄过,不过弄坏了。

网友:
楼主手工很牛叉
你这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

网友:
第一次看到笔记本用台式机的U,客户自己想省钱反而把事情搞大了,遇到这种客户你懂的!

OCS

网友:
第一次见,自己以前试过,拖不动,看来温度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360T也弄过,不过弄坏了。

工具还是多摸索,1150的还是好焊的,这个板子是长条的,我换过很多联想一体机的桥,也是长条的板子,这种板子变形小,怕的是大板,还得靠自己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