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手机维修培训实地iPhone6无Wifi维修案例

楼主(2016-01-08):
机型:iPhone6(4.7寸)
收到客户故障机,首先开机看看故障现象是不是和客户描述的一样。

也可以从Wifi开关处可以看到开关为灰色的。如下图:

对照迅维手机维修系统PCB测下WLAN_VIN_1P35的对地值,发现阻值为无穷大说明WiFi芯片虚焊或者芯片内部开路。

接下来就是要拆WiFi芯片了,大家注意的是WiFi芯片是有不耐高温的很容易吹坏的,我拆这个芯片的时候我风枪是2008,温度260 风速100 吹下来的看下图:

从其他料板上拆下一个WiFi芯片 重植准备安装:

终于看到WiFi开关按钮不是灰色的了,无WiFi修复完成,难道今晚有时间发个帖子,文字描述的不怎么好,大家别忘了迅维网是维修人的网上家园,手工也要多加强练习。

实地科目:手机(苹果三星小米手机&IPAD)、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网友A:
芯片输的 自身工电没有嘛 楼主

网友:
修手机 手工很重要

网友:
这芯片拆的漂亮

网友B:
现在大家都在学手机维修了,靠修电脑有点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家都在学手机维修了,靠修电脑有点不行了

是啊,都在玩手机,电脑很少有用的了,除了玩游戏的用户。

网友:
你现在在实地学习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输的 自身工电没有嘛 楼主

芯片自身产生的一个1.35v的电压。

网友C:
这个芯片还是很好换的  CPU就难了

网友:
思路清晰。修的不错。不懂的人也会看懂了

网友D:
老师,什么时候修苹果了,不早告诉一声,在哪时多讨教两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什么时候修苹果了,不早告诉一声,在哪时多讨教两招

现在知道也不迟的,欢迎再来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知道也不迟的,欢迎再来实地。

也好,再免费听听课

网友F:
260度吹多久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还是很好换的  CPU就难了

wifi芯片很多都是不耐高温的,很容易吹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260度吹多久下来的

6的胶比较少,很好吹,一两分内就搞定了。

网友G:
wifi 芯片虚焊导致芯片自己输出给自己的1.35V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wifi 芯片虚焊导致芯片自己输出给自己的1.35V电压没有

虚焊或者芯片内部损坏导致的。外围就接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