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1900激光打印机 故障

楼主(2016-01-08):
打印测试页  如下 很脏很黑。。测试业方格业打印出来了

哪里故障 这个机器的硒鼓里没有充电棒   我怀疑是充电棒故障 或者鼓芯。。。
有一个丝和一个小电路板。小电路板上有一个可调电阻。。以前没遇到过没充电棒的。
高手分析下 哪里故障。还有哪个丝  叫什么名字

那根丝没有断

补充内容 (2016-1-13 15:57):
已搞定  谢谢大家参与  鼓芯问题

网友A:
这个硒鼓应该有个滑动的清洁东东,你来回滑滑清洁下试试。

网友B:
充电栅网脏了一般不会是这种效果,你这个很有可能还是硒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硒鼓应该有个滑动的清洁东东,你来回滑滑清洁下试试。

是的 滑动的可以清洁中间那根丝上的脏东西   。清理后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栅网脏了一般不会是这种效果,你这个很有可能还是硒鼓问题

你的意思是鼓芯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硒鼓应该有个滑动的清洁东东,你来回滑滑清洁下试试。

拆卸的时候把鼓芯的那个挡板搞断了  还可以复印  不要那个挡板行不行  有什么影响

网友:
那个丝叫电极丝,给充电用的,你清洁一下电极丝的两端,还有机器里面,把纸张上印样一样的地方折叠起来,看看直径是不是和鼓芯一样,要是一样就换了吧,办公设备都属于耗材,到张数就换了吧。

网友:
墨太多了吧

网友C:
联想的鼓芯问题  换个鼓芯就好了 还有一个可能 这个墨粉用了多久了 我上次遇到一个客户是联想LJ2000的 也是底灰特别严重以为硒鼓问题  后来发现那个粉居然用了3年了 换粉搞定 这种老机器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的鼓芯问题  换个鼓芯就好了 还有一个可能 这个墨粉用了多久了 我上次遇到一个客户是联想LJ2000的 也是 ...

谢谢 已搞定  鼓芯问题  这个机器鼓芯挺贵 25一个

网友:
联想的鼓芯都挺贵 我上次买28....

网友D:
就是硒鼓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个就是硒鼓的问题啊,联想用的是兄弟的技术啊,硒鼓粉盒一起换一套试试

网友:
硒鼓换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硒鼓的问题啊

谢谢参与  换鼓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