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15报错

楼主(2016-01-08):
Continued operation is not  recommanded  and may cause unpredictable behavior...................
System Fan(90B)
ENTER-Countine Startup
这个现象是与笔记本中BIOS运行有关的,您反复多重启几次等待可以进入系统后,到惠普官网找查找最新版本的BIOS程序下载下来,接好外接电源,双击运行更新安装,按提示点击下一步直至完成后重启系统就可以的

网友:
如果能上几张图片就更好了  你说呢  楼主

网友:
英文就是图片上的内容哦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吧,要么就是风扇有问题了

网友:
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

网友:
温度报错,多见风扇问题。

网友(2018-09-02):
一般出现奇怪的问题  都会先去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