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显示器不通电的维修!

楼主(2016-01-08):
今天修到一台长城VW19J液晶显示器,故障为点不亮,判断电源板问题,拆开电源板,发现没有爆浆电容(说明电源板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测量450V大电容没电,往上一部分电路查,依旧没电,最终查到,电源接口处虚焊还有断路的地方,焊接好后成功亮机!附上图,顺便加点分鼓励一下呗!

网友:
这也  太  ...........  恭喜你 捡到了

网友A:
你这个也要加分!!我了个“去”

网友B:
{:4_113:这运气,我为什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也要加分!!我了个“去”

你不也赚到分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4_113:这运气,我为什么没有

你见得世面太少了呗!

网友C: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为什么我遇不到这样虚焊的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为什么我遇不到这样虚焊的故障呢?

嘻嘻嘻嘻,运气比较好咯!

网友:
这个故障修起来爽,我也碰到过一些,不过有的是插口里面都烧坏了,只能更换。

网友D:
这都行   有些电源板死修修不出来  最后一量  按键坏了  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行   有些电源板死修修不出来  最后一量  按键坏了  坑爹啊

像这种都要注意细节,我一开始也是没头绪!后来才发现虚焊!

网友E:
没有电容鼓包,电源板就没有大问题了? 楼主你见故障太少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有电容鼓包,电源板就没有大问题了? 楼主你见故障太少了

我只是说一般,没有肯定好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说一般,没有肯定好嘛!

任何时候电解电容都绝不能坏,否则这惊喜,磨难随时折磨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任何时候电解电容都绝不能坏,否则这惊喜,磨难随时折磨死你

呃呃呃,就算不坏也会老化!

网友:
前级坏的话比较好整!就怕前级好后级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_113:这运气,我为什么没有

修的久了,什么都会遇到的。

网友H:
象这种故障,100例中难遇一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象这种故障,100例中难遇一例。

那我就中奖了!

网友:
技术含量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