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H61M-S2PH 上的CPU_VTT

楼主(2016-01-08):
先说说我这个情况  机器不跑吗 无复位掉电!掉电后 不能再触发!  检查发现SLP-3  掉电后变成低电平 。该机器的SLP3 待机就是高电平  好几款技嘉H61都是这样。 注意 H61M-S2   SLP是低电平触发台高的!   检查发现无CPU供电  无CPU_VTT。期间忽略的VCC1_05_PCH电压 。这个型号没图纸  根据其他图纸 一直没有找到TU1,最后好容易排线 发现CPUVTT  是由U1B控制,因为技嘉H61的其他几款型号上面U1B都未使用。U1B  5PIN  通电后会被拉低 一直追查到Q36的  VCC1_05_PCH没产生  居然没想到是控制Q36的  U3这个比较器坏了。犹豫内存也是这个比较器控制输出的 正常的1.5V 所以一直没怀疑这个U3!

第一次遇到比较器损坏  !我从技嘉G41上拆过来的比较器 不能代用 最后从一块报废的技嘉H61上原值拆过来解决故障!VCC1_05_PCH这个电压没有回导致掉电不能2次触发!

网友:
358坏的 确实没见过

网友:
机子在没有正常关机的情况下第二次插上电没点开关针之前SLP_S3#就是保持3.3V的状态

网友A:
也就是说触发后SLP-3就一直保持低电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触发后SLP-3就一直保持低电平么?

SLP S3是南桥内部发出的,触发后保持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