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LED灯

楼主(2016-01-08):
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LED灯

  作为一个新新人类,在畅玩游戏,或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少了目前很流行的机械键盘呢,很多人为了自己使用电脑的手感,纷纷表示入手一个,逐渐机械键盘便成为了新的追求点,也许是追求个性的灯光效果,不少的朋友都选择自行DIY为键盘铺上一层华丽的LED灯光,因此今天跃跃欲试准备把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作为主要事情。

  准备键盘:

图一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二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GS104键盘的上表面安装有上盖,键帽采用了内嵌入式设计,键盘的边框和GS87一样,依然是窄边框,给人的整体感觉非常朴实。键盘的大键位采用了卫星轴结构设计,卫星轴的优势是寿命长,可靠性高,缺点是手感不如平衡杆“脆”。

图三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键帽采用了二色ABS材质,键帽的内部为橙色塑胶填注,相应的键盘字母颜色也为橙色。

图四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键盘的背面在上端边角各有一处可折叠支架,可以将键盘支起,键盘背面共有4处防滑脚垫。如果在使用中将键盘平置,键盘背面的3处“小垫脚”可以实现一定的坡度,增加输入的手感舒适度。

图五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六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键盘加灯的核心材料是LED灯,为了自己喜欢的炫目效果可以任意;搭配不同的LED灯来安装,这次为键盘的左半部分加装冰蓝色的LED光珠,右半部分是白光LED灯珠。在进行加灯之前要把键盘拆解,GS104的PCB做工还是比较不错的,用料和PCB走线都十分工整。

图七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八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九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十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CHERRY MX轴在出厂时,都已经预留了灯位,完全可以兼容方形和圆形LED灯头,灯位孔下正对键盘PCB上的LED针脚,但焊接时,还是需要耐心和技术才能完全对准。

图十一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十二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红轴拆解

图十三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十四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由于LED的单向导通性,在焊接LED之前,必须明确键盘PCB针孔的正负极与LED灯正负极的对应关系。

  对于识别正负极的方法有“指示灯正负极法”“LED芯片方向法”“PCB短接法”“钮扣电池法”...但是有的键盘LED正负极反接,也会亮,比如这把GS104,LED反向焊接,居然也可以亮,只是亮度不均匀,灯光调节会失效。再比如LED大卖场那边的部分橙色灯LED芯片的大头和小头是反的。所以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将LED焊接到PCB上测试。

图十五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果不其然,给接反了,虽然可以亮,但是亮度不均匀,安装键帽后,有的暗键黯淡无光,灯光控制无效。

图十六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十七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十八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十九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取下LED灯重新焊接

图二十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二十一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二十二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在焊接过程中需要注意安全,焊接键盘时,键盘要断开电源,不可带电操作,并且要注意释放静电,以免击穿键盘PCB,也可佩戴防静电手环。

  安装LED灯的过程,需要将LED灯的正负极两个针脚同里插入键盘PCB进行焊接。如果使用尖型烙铁头,一次只能同时融化一个焊点,如果不将两个焊点同时融化,LED灯的两个针脚是无法插入PCB预留的插孔的。如果必须使用尖型烙铁头,就要使用吸锡器将PCB上预留的两个LED针脚位置处的焊锡全部吸走。再重新将LED针脚插入,进行补锡焊接。这种方法,比较浪费时间,同时也浪费了PCB上自带的焊锡

图二十三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焊接温度最好设置在320℃左右,不要太高。烙铁长时间高温度作用于PCB上,会造成LED针脚处的焊盘脱掉。如果焊盘完全脱落,就无法在进行焊接,就只能通过飞线实现电路连通。

  LED灯的针脚是非常长的,可以选择焊接前剪去针脚,也可以选择焊接后在PCB上剪去针脚。两种方法,各有优势。我个人推荐焊接前剪去针脚,这样方便针脚插入PCB上对应的孔位。

图二十四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焊接后的LED可能是歪的,只需要用小钳子夹紧LED的两边,轻轻调整即可,不可用力过大,否则有可能夹碎LED。

  LED特写

图二十五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二十六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灯光效果

图二十七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二十八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GS104内置了大量的灯光效果,呼吸灯、三档亮度、跑马灯、涟漪、按键点亮、按键熄灭6个效果。灯光控制区域主要在键盘中部,通过FN配合INS、HOME、PGUP、DEL、END、PGDN、上下左右来实现。

图二十九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这是键盘内部实现键盘灯光控制的两个关键芯片。

图三十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图三十一GS104械键盘红轴加灯

  以上内容便是GS104机械键盘红轴加灯的全部内容了,在夜晚打字和游戏时,可以带给自己打字输入很舒服的感觉,并且键盘的LED效果很全面,局部开关、呼吸灯效果、涟漪效果、按亮按灭效果等。是不是跃跃欲试了,可以参考以上内容打造一款属于自己的机械键盘。